NIOS报错:The system console model is invalid. Cannot launch.

楼主(2014-03-24):
NIOS里这个报错是什么情况,我重新编译过BSP,无效啊!qsys里我配置了sdram controller,on chip memory, jtag, system ID。时钟是120Mhz的,其中sdram的s_clk相移70,63,60deg都试过,不行。。咋破!?

网友:
时钟相位是负的吧 貌似

网友:
以前是遇到过,不过貌似重新搞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我想再问下,我NIOS的system ID老是NOT FIND 是什么原因
我忽略掉ID,最后下载错误,提示“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

网友:
(转)
Nios II ‘Launching New_configuration’ has ecountered a problem.Dowe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

同时Console信息为: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xxxxx and 0xxxxxx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上述报错中标红的部分是NIOS系统中EPCS的地址。

        这个问题原因有很多,网上也很多这个问题的帖子,这里说下我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

系统平台:quartus9.1 sp2 + niosII sp2 + XP.

解决方法:
网上找了很多,都不行,今天过来后重新建了个NIOS应用工程,下载正常了。

原因分析:NIOS系统与FPGA部分没有动,新建应用工程就好了,说明是应用工程中的设置问题。
有问题工程的console信息:

没问题工程的console信息:

对比如上两图,发现有问题的提示信息中比后者多了下载EPCS部分,我对比两个工程的BSP editor设置,发现前者过选了如下两个选项,去掉勾选,重新编译,问题解决了,能正常下载了。

进一步分析这两个选项,在Nios II Software Developer's Handbook(2011).pdf中有如下描述:

我的系统开始只有onchipmemory(RAM),应该是这两个选项勾选了;后来我有加了EPCS contoller,这样在勾选的情况下,下载完程序会从reset地址(这时设置的是EPCS)初始化,而这可能会有问题(我还不明白),按照文档描述,我加了EPCS(flash),得取消勾选(即应该为false),事实证明是这样的。

楼主:
按照上面的方法调试过了还是没法子,我还把软件卸载重新装了遍。把之前编译成功的核拿出来试一试也说找不到system ID了。怎么一回事?

网友:
QSys Generate以后,Quartus下重新编译,下载.sof文件
nios ->BSP Editor   Generate
rebuild

楼主:
哎。。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加入sdram 就不行了 没有sdram的时候还好好的

网友:
原因估计还是在于你的 .sys或者 .sopc与当前下载到FPGA的SOF不一致,我前两天也是这个问题。倒腾了一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了。最后发现是时钟问题啊。我之前用的是120Mhz的NIOS输入时钟始终不可以(即使没有用sdram controller的情况下),后来改成50Mhz就可以了。好奇怪啊,我看了下我的sdram芯片手册,它的fclk是143Mhz。。。

但我之前看别人的例程,100Mhz输入也是可以,我的却不行,这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