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导通问题

楼主(2014-03-24):
问题下,pmos管的S端处在高阻状态 ,D端高电压 ,拉低G ,可以导通吗?

楼主:
不对,按照mos的结构,D处在高电压,应该S端会通过寄生二极管将电平导入到S端,对吗?

网友:
你的分析是对的,不过要看看你用的那个型号有没有内部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
即使在高阻端,由于有一个寄存的电容,所以会存储上次的状态,高电平或低电平,
所以G端只要电压比上次S端电压低,应该是可以导通的,
哈,我瞎说啦,

网友:
另外听说D,S端D可流向S,S也可流向D的,听大湿说的

网友:
米勒电容???

网友:
在这里还能碰到安福老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