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说的DIY的贴片机,一角视频

楼主(2014-03-24):
发了焊接机,说想看贴片机,好吧,就给你们瞧瞧,一角。以前做的,图方便,都用二手货:二手丝杆伺服,二手贴头,二手飞达,勤工1号主控,成本不算飞达1万不到
视频里的PCB没有印锡膏也没有双面胶,所以有元件跑来跑去很正常。做东西要学会找现成的东西,组装起来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无所谓什么强大什么达人,只要肯做去做,你也可以。不过贴片机这玩意,除了砸钱,狠狠砸外,没其他方法。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碰,要用的都买成品机,自己做,那个真是非一般的折腾。贴片机这东西,我玩了好多年,那个心酸,那个郁闷。连老婆都说:我肚子大的时候你就开始弄,现在儿子上小学了,还在弄,这东西比你儿子还亲。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g5MTQ0OTIw/v.swf

网友:
怎么电阻乱跑呢

楼主:
板子上没有锡膏的,空白PCB,没印锡浆

网友A:
定位精度多少?能贴0402不

网友B:
楼主威武,能开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多少?能贴0402不

这个DIY的东西,到0402很悬了,0603勉强可用,那些国产忽悠说0402的,我只能说忽悠水平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能开源不?

你肯砸钱不?有耐心不?
我可不想再害人,还是别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肯砸钱不?有耐心不?
我可不想再害人,还是别玩了

只是学习了解一下原理,看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学习了解一下原理,看如何实现的。

超简单,料架取元件,PCB放元件,不要把东西想得那么复杂,就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简单,料架取元件,PCB放元件,不要把东西想得那么复杂,就那么简单

上位机软件自己写的?勤工1号是什么东东?

网友B:
难怪都喜欢造人不喜欢造机器,是因为造人效率高,造机器还得反复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怪都喜欢造人不喜欢造机器,是因为造人效率高,造机器还得反复改进。

而且造人还不用debug,时间一到就release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而且造人还不用debug,时间一到就release了

大自然已经debug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自然已经debug好了

造人,大部分BUG都可以自己修复或者自行升级改造。机器靠自己显然还不可能

网友:
做设备,其中的历程只有自己知道,请问楼主现在还在改进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加个视觉对中或者视觉原点对中修正,
XY轴运行几十次或上百次后后再回原点对中一次,再继续贴。。
实际上可以长时间的维持高精准的运行精度。。。。。
有空我也做一个贴0402的验证。。。。。

网友:
我玩过机器视觉,贴片机视觉对中或者视觉原点对中我都有成熟的方案,对自动更换吸醉也有研究,现正开发
制作8贴头的贴片机,只是苦于资金和机加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060-1-1.html

网友(2014-05-26):
这个贴片机工作稳定不?

网友E(2014-07-02):
lz,视频现在看不到了?机器如果稳定,可以考虑推广一下,集思广益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需要搭配台式回流焊吗? 962S这个型号是我做的,升级版的,改进了许多,操纵简单,不用研究就可以操纵, ...

朋友开个帖子,大家聊聊吧。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视频现在看不到了?机器如果稳定,可以考虑推广一下,集思广益改进一下。 ...

视频正常,稳定工作

网友:
楼主飞达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正常,稳定工作

看到了,可能之前是网络的问题。非常赞!

看过国外的类似视频,速度非常之快,有无影手的感觉。
贴片之前应该有点胶工艺;
支持45°斜放元器件;
其他的记不清了。
与朋友交流!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我觉得楼主做得的确不错。

网友G:
看了你的贴,看得出来你对贴片机很有研究,深表佩服!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线路板上只有两个0201的电容,别无其他贴片器件。拼板有108个。
这个线路板的贴片有没有低成本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贴,看得出来你对贴片机很有研究,深表佩服!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线路板上只有两个0201的电容,别 ...

你的板子好特别,如果两个电容是一样的容量的话,弄个钢网,刚好同0201一样大,然后上面上一堆电容震一下,把多余的电容刮到一边,就Ok.
如果是两个不一样的电容,那只能 贴了,由于是拼板,间距一样,故可以做一组吸嘴,一次取N个料进行贴装,这个效率最高,0201太小,机架太难做了。用伺服电机高精度编码器+高精度的丝杆才行了,那样做个机架估计就过万了。

网友G(2014-08-04):
感谢回复。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贴片机,只贴这种电容,你估计多少成本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回复。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贴片机,只贴这种电容,你估计多少成本能做出来? ...

1万左右吧,速度也不能快

网友:
兄弟,高人呀。
方便联系一下吗?
QQ:5787686,注明:贴片机。

网友(2014-10-05):
让元件再飞会,楼主好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希望国产贴片机威武起来吧

网友:
电阻跑来跑去,没刷锡膏,吹飞吧。

网友:
只要再坚持,可以做的更好。

网友:
国产机应该能做好的,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网友(2014-11-23):
自己写的程序吗,怎么走得路径都是横平竖直,不走斜线?

网友(2015-03-18):
孩子都上小学了,哎!只能说时间真快

网友:
PCI四轴运动控制卡,自家芯片研发。

网友:
想知道的是贴片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