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与MPLAB IDE 如何嵌入联调?

楼主(2014-03-24):
proteus 8 后以往的7.x版本差别很大,7.x版本可以嵌入MPLAB IDE 软件 直接调试,很方便,不知道8版本怎么使用嵌入调试功能?

网友A(2014-11-25):
请问你用的是mplab x 吗? 我现在想和proteus联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mplab x 吗? 我现在想和proteus联调

mplab x IED 和 proteus 8.1 ,可实现联调 ,

mplab x IED 装个插件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mplab x IED 和 proteus 8.1 ,可实现联调 ,

mplab x IED 装个插件即可

现在已经可以联调了 谢谢

网友:
就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B(2015-01-29):
引用 楼主:
mplab x IED 和 proteus 8.1 ,可实现联调 ,

mplab x IED 装个插件即可

可以详细讲解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讲解下吗?

插件

网友:
回家以后,研究下!

网友:
就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网页的图片好像都看不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