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软线路板在谁家打样?设计软件是什么?

楼主(2014-03-24):
求助大家!
谁设计过软板?硬板我是在嘉立创打样的,软板在谁家能够打样?要用什么软件做设计? 谢谢大家啦!
我要做的东西比较小,类似下面的图片。

网友A:
随便一个软件都可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软件都可以设计

不是吧。软线路板应该有专门的软件吧?另外,知道哪里可以打样么?

网友B:
硬板的软件设计就行啊,然后备注一下就行,或者用CAD也行。只要能跟板厂描述清楚,用手画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板的软件设计就行啊,然后备注一下就行,或者用CAD也行。只要能跟板厂描述清楚,用手画都没问题 ...

明白了。先谢谢啦!不过总觉得不是很好描述。另外,能打样的厂有哪个呢?你知道不?

网友:
画软线随便一个画电路的软件都行
有条件做软线路板的都要去问才知道,毕竟标出的价格都是普通的硬电路板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先谢谢啦!不过总觉得不是很好描述。另外,能打样的厂有哪个呢?你知道不? ...

看你难度了。简单的有个立佳打样  号称 200元/款,一般的PCB厂都能做的,淘宝上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难度了。简单的有个立佳打样  号称 200元/款,一般的PCB厂都能做的,淘宝上大把的。 ...

我和立佳联系了。但是晚上了,人家已经下班了。我留言了。看明天的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