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编码器的话能否实现电机闭环控制?

楼主(2014-03-24):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小弟现在在做一个智能小车,就是巡单个黑线的那种,用的是TCRT9000作为传感器,由于车身较小,无法安装编码器,直接导致电池电压下降时小车来回晃动,充满电就能很好地巡线,但是电池电压一下降,就开始晃动了。之前在坛子里看过一个技术帖,说是可以不用编码器也行,精度没有太高的要求,能形成闭环控制就可以了。恳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有这么个东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0359-1-1.html

如果要更高的精度,用电机的电流波动来检测换向可能也是能做的,困难一些……我印象中有帖子讨论过这个……

网友:
没有编码器的时候可以用测速电机

网友A:
电流环可以做

网友:
不明觉厉啊!

楼主:
有木有一些更具体的资料或者参考例程之类的?多谢了

网友(2014-05-26):
矢量控制

楼主:
亲,直流电机也可以矢量控制码?求详细指导

网友B:
用激光传感器,超声传感器,还测量位置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传感器,超声传感器,还测量位置也是可以的吧!

亲,我想测量的是转速,轮子的转速,不是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可以做

那得需要霍尔传感器测电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