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换向问题

楼主(2014-03-24):
我手中有一个直流无刷电机,没有型号,经过拆开后看是九绕组3对磁极。霍尔的安装位置是在4个相邻的绕组中间。每隔40度安装一个霍尔。现在我对什么时间换向不太清楚,请高手前辈们指点下
电机模拟图:

网友:
换相是通过采集霍尔传感器的信号确定转子的位置然后控制相应绕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