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想玩直流伺服,电机输出的正弦信号怎么转换成方波

楼主(2014-03-24):
就是想把正余弦编码信号转成dsp可以用的方波正交编码信号,是要用比较器整形?斯密特?

网友A:
这个要怎么形容,暴殄天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形容,暴殄天物?

我想的是慢慢来啊 后面再搞细分啥的 如果直的只是把正弦变方波用 那么真的是暴殄天物哦

网友:
最近我也想学习这个,不知道咋入门,伺服电机

网友:
你参考一下旋变解码的处理方式,旋变输出的是正余弦,可解析为方波!

网友(2014-04-29):
不分频的话就直接用比较器自己搭各电路就可以了,要分频的话还是用cpld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