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屏受干扰

楼主(2014-03-24):
将1602安装在机箱上,晃动机箱时,花屏,单片机没有复位,如何处理,我在定时器里定时去初始化,但,屏幕平时会有闪的现象,请问花屏在程序上如何处理,求大神

网友:
应该是连接接触不良,多检查连接线或板子是否有虚焊.

网友A:
同意楼上,应该就是某一数据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显示和供电是否分离的两块板,机箱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和供电是否分离的两块板,机箱什么结构

主控板和1602之间用一个长30cm的排线连接,机箱是钢板外壳的,只要是动几下机箱门,屏就开始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应该就是某一数据线接触不良。

做了10快板都是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C:
IO口有没有上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有没有上拉啊

开始的时候没有上啦,但,后来在数据位上上拉了10K电阻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将机箱门与机箱用一根导线连接起来!

网友:
整个机箱接地

网友:
屏蔽排线试试,在排线上包一层锡纸胶带

网友:
遇到过,应该是接触不良。
要么隔段时间刷新一次屏,每个位置都刷新到。

网友(2014-06-28):
我也感觉楼主的1602接线口接触不良

网友:
上拉电阻接在哪的?应接到屏端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干扰问题,建议加屏蔽!

网友:
应该是1602驱动芯片的工艺问题.
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软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