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9161+107交换机和路由器问题

楼主(2014-03-24):
做了一个107的板子,使用DM9161,可以正常通讯,但是有个问题:
如果把板子和交换机连接,然后交换机在和路由器连接,就没有问题,可以通过DHCP获取IP,可以收发数据。
如果把板子直接和路由器连接,则在下面发生超时,也就是检测网口连接是否成功的时候失败。
do
    {
      timeout++;
    } while (!(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 (timeout < PHY_READ_TO));

翻了一下之前的帖子,很多都是PHY_ADDRESS设置的有问题,我这里使用的是0x00,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街上交换机,通信还挺稳定。
请各位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A:
www.amobbs.com/thread-5573448-1-1.html
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amobbs.com/thread-5573448-1-1.html
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

看了那个帖子,问题和我的还不一样,我这问题关键是在有交换机的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如果没有交换机就基本没法工作了。 现在在怀疑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2014-11-19):
问题已经解决,自协商问题,把自协商关掉就好

楼主(2014-12-22):
关闭自协商,手动协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