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各种封装的电感用途吧

楼主(2014-03-24):
用开关电源芯片设计电源时总需要用到电感,同样电感值的电感有很多种封装,一般都用电容型封装,但是如果功率小的话,可以用电阻形式的封装吗?另外电阻形式的电感最大允许功率是多少? 再上个所有电感封装的图片,比较一下它们的用途。

网友:
先MARK一下,等大神指点!

网友A:
就是看功率  温漂  内阻  还有体积来选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看功率  温漂  内阻  还有体积来选的嘛

电阻式的最大工作功率是几瓦,您有相关资料参考吗?求分享。

网友:
等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