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MFGTool的使用关键几点

楼主(2014-03-24):
MFGTool是飞思卡尔提供的烧写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在使用MFGTool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否则就会在烧写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1、在使用MFGTool前,文件cfg.ini 和 UICfg.ini是必须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同时这两个文件一定要配置正确。
         UICfg.ini用来配置每次同时可以烧写开发板的个数:
             [UICfg]
             PortMgrDlg=1
         cfg.ini用来配置芯片类型和板子信息以及烧写内容存储方式:
[profiles]
chip = MX6DL Linux Update   -----------芯片为i.mx6dl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板子型号

name = i.MX6DL-ubuntu-SabreSD-SD ---------------烧写内容及存储方式
cfg.ini一定要根据你的板子和要烧写到哪里来设置,设置的信息和你使用的板子要匹配。
2、ucl2.xml
MFGTool烧写过程是完全按照ucl2.xml进行的。具体ucl2.xml的内容你可以到MFGTool-Di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下查看。ucl2.xml中的烧写命令为linux命令(文档Manufacturing Tool V2 Quick Start Guide中有介绍)这里不再详述。
3、boot mode方式要正确
在烧写前要设置板子为下载模式,才可以进行烧写。
总结一下使用MFGTool烧写过程如下:
1)配置cfg.ini和UICfg.ini文件
2)设置boot mode为download模式
3)用OTG-USB线连接开发板和PC机
4)打开终端,并运行MfgTool2.exe
5)给开发板上电,出现如下HID-compliant device,点击Start开始下载。

4、如何使用MFGTool烧写image到你自己设计的板子上?
编译生成MFGTool使用所需要的U-Boot image 和 kernel image(具体操作参考文档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LIST name="i.MX6DL-ubuntu-SabreSD-SD" desc="Choose eMMC androi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dl-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编译生成板子上需要跑的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rootfs(具体操作查看你参考设计的板子的User Guider中有详细的步骤和介绍)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dl-sabresd.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1M seek=1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numeric-owner -zxv -C /mnt/mmcblk1p1" file="files/oneiric.tgz">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根据ucl2.xml文件中的内容来创建你自己设计板子的烧写过程,只要修改原有的U-Boot 和 kernel就够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初学者们顶啊!!

网友:
感谢我们i.MX工程师的经验分享!
希望能对使用i.MX的各位有所帮助

网友A:
现在板子的DDR是512MB,如何修改MFGTool工具配置进行烧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板子的DDR是512MB,如何修改MFGTool工具配置进行烧录代码?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

自己设计的,i.MX536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i.MX536 IC

楼主你好,如果你使用的不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的话,你需要修改MFGTool下的ucl.xml文件,添加你的板子烧写内容。同时要编译你板子上需要的uboot,uImage以及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i.MX536 IC

并且你要根据你的开发板编译MGTOOL 使用的firmware。
具体你可以参考文档:
Mfgtool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doc。在你下载的MFGTOOL下Document中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如果你使用的不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的话,你需要修改MFGTool下的ucl.xml文件,添加你的板子烧写 ...

除了uboot代码修改DDR的大小外、linux、system怎样修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uboot代码修改DDR的大小外、linux、system怎样修改代码?

你好,"linux、system怎样修改代码"指修改的是BSP还是。。?能描述的详细一些么?

楼主:
欢迎有问题在本轮中交流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linux、system怎样修改代码"指修改的是BSP还是。。?能描述的详细一些么? ...

是的,怎样修改BSP里面源码,才能使得DDR 512M运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怎样修改BSP里面源码,才能使得DDR 512M运行起来。

关于i.mx53 DDR你可以查看文档i.MX53 System Development User’s Guide,附件中可以见。

网友B(2014-07-04):
如果使用的ddr容量和类型等与官方不同,mfgtool在下载用于烧写的uboot前是否需要配置ddr内存?或是自动解析uboot头部的配置数据?初始的uboot是下载到什么地址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的ddr容量和类型等与官方不同,mfgtool在下载用于烧写的uboot前是否需要配置ddr内存?或是自动解析u ...

你好,如果使用的DDR类型和容量和官网的都不一样的话,你要根据你的板子编译mfgtool使用的firmware, 具体如何编译在我们的linux BSP 的文档中有讲到,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的ddr容量和类型等与官方不同,mfgtool在下载用于烧写的uboot前是否需要配置ddr内存?或是自动解析u ...

文档中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有详细介绍。

楼主:
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档中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有详细介绍。

这个只是生成用于mfgtool的uboot,uImage和相应的文件系统。内存的初始化应该是在用于mfgtool的uboot中完成,但下载初始uboot时,外部DDR内存还没初始化,那uboot是下载到什么地址呢,芯片内部的RAM不大呀!

imx35的下载工具是有源代码的,mfgtool没有,所以搞不明白。其实下载了初始uboot后,其余引导uImage并使问ram rootfs倒简单了。

网友C:
MARK下,收了个周工的IMX283,入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生成用于mfgtool的uboot,uImage和相应的文件系统。内存的初始化应该是在用于mfgtool的uboot中完 ...

你说的很对,内存的初始化是在mfgtool中的uboot中进行的,这里帖子中主要是为大家讲解如何下载板子上跑的images,适合初次使用和入门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下,收了个周工的IMX283,入门中~~~~

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哈,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