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有木有高人做过多MOSFET并联的设计?
  请教一个问题:
         并联MOS管 ,与单个MOS管的栅极驱动设计有木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G极串电阻,DS分别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极串电阻,DS分别并联

这个知道,想请教的是,并联与单独驱动,在栅极驱动电路上有没有区别?  感觉上,驱动电流应该会更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想请教的是,并联与单独驱动,在栅极驱动电路上有没有区别?  感觉上,驱动电流应该会更大吧? ...

当然了,栅极驱动能力肯定要驱动能力大的驱动IC

网友:
能大到哪去。。。 好的MOS管本身就只有几个mR 的内阻,完全没有并联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栅极驱动能力肯定要驱动能力大的驱动IC

恩,但目前的集成栅极驱动芯片,最大也只有大概2A左右,那不是很多栅极驱动芯片就不支持MOSFET的并联了

网友:
加圖騰柱驅動

楼主:
OOXX110,你真牛,这样就可以提高驱动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