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烧水电磁炉的原理图啊

楼主(2014-03-24):
坏了,想修修,顺便看看原理。一会上内部图片。。。外观如下: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年轻时的yy对象.

网友A:
这货一般都是那管子挂了,场效应管

网友:
功率开关管坏了    之前修了一个    不过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一般都是那管子挂了,场效应管

上电之后内部通风口看见火光,之后就用不了了。打开之后没发现任何损坏。有个色环小功率电感外皮裂了。。

网友B:
以前研究过几个坏的   不好修     电路都是超级精巧的成熟 ZVS电路

色环小功率电感------印象里电磁炉不用这东西

楼主:
高清无码大图来了:

底盖的两块板子,上面那个小板纯开关电源板,一路给上面板的控制部分供电一路给泵的电机供电,左面是谐振板子

谐振板子

谐振板子后面

纯电源板

顶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研究过几个坏的   不好修     电路都是超级精巧的成熟 ZVS电路

色环小功率电感------印象里电磁炉 ...

唯一发现坏的地方

网友:
这不是高中物理吗= =

楼主:
找了几个电磁炉的sch。。貌似原理应该差不多,有时间测测去。。

网友:
IGBT,整流桥,驱动都有可能挂

网友:
这电路里,只有IGBT ,整流桥和那枚5UF电容最易损坏。

楼主:
抄了一部分原理,下面是谐振板子上的buck,坏的电感就是那个330uh,色环电感 ,换了个贴片电感,这下好,整个回路全烧了。

注:元件的值不是真实值!

楼主:
那个纯电源板就是VIP22做的反激电源,光耦+431反馈。主要给水泵提供电源。

楼主:
谐振板子上剩下的就是339构成的电路了,不了解原理抄出来的电路图也不知道对错,尤其比较器还有当运放用的地方,加上MCU控制口的引入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楼主:
下面贴出一路339的使用,这里比较器通过外部补偿实现了运放的功能,当然也是受成本限制。主要完成了电流的采样,采用康铜丝放在电路GND与整流器-之间,下面看看电路特性如何,下面是输入一个线性增加电压,看输出比例如何:

当然流过康铜丝的电流并不是直流,所以那两个电容也会起一定比例作用。不知道人家如何搭出这个“运放”的(既考虑补偿又考虑比例作用)。。

NS早期的文档就介绍过比较器当运放的使用方法,利用一个电容实现主极点补偿,如下图:

下面的图是改善版本的,利用一个NPN实现了扩流:

网友C:
就是那个Viper12A挂了。

楼主:
下面贴出另一路比较器的使用,这路比较器我认为主要实现浪涌的保护和高压保护:

注:此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振荡比较器的正输入端,所以此比较器输出越小,IGBT的占空比越小。

上面V3就是市电,原理---如果浪涌电压过大,经过阻容电阻分压之后比较器负端变大,大于正输入的固定5V,输出0,IGBT关闭。。R4连接到MCU的IO口,我猜想如果刚上电那么MCU的供电还没有起作用,所以20K那块不起作用,此时监控的浪涌电压就是R5分到的电压,当正常工作之后,1IO可能输出高或者低,由此能够控制浪涌电压的幅值。。

下面是网上对于浪涌的描述:“出现浪涌保护一般是电源中仅仅几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的一种剧烈脉冲,为了保护igbt不受损坏保护电路会输出一个低电平使igbt停止工作,当浪涌过后电路会自动恢复正常”

我的疑问:IGBT开启与关闭对于浪涌电压有什么不同么,开启就容易坏,关闭了就不坏?为何不像开关电源中那样加入压敏电阻实现呢?

下面那路取自IGBT的C极,经过分压之后,到达4脚,原理--如果IGBT的C极电压过大,则4脚变大,输出0,IGBT关闭。。

比较器的输出一路经过二极管到达MCU的2IO口,估计是遇见什么紧急故障2IO输出低,立马使IGBT关闭。。
在一路通过个分压器到达MCU的3IO口。估计此3IO口输出的是个PWM信号,正常工作时浪涌和高压都不起作用,比较器开漏输出,此时就由MCU输出的PWM控制比较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
上面电路的C3是啥作用?

还有由D3可以看出,浪涌的发生概率还是小于高压的发生概率的,所以4脚直接连到高压保护上了,保险点我觉得高压那路最好也串个二极管到4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Viper12A挂了。

大师怎么知道是他坏了呢?有个问题,下面箭头指的电感,我抄的电路上并没有那个电感,但是看其他的图一般都有这个,这个电感我印象中貌似有些影响的:

网友:
Viper12A挂了,L1偷工减料下来还真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怎么知道是他坏了呢?有个问题,下面箭头指的电感,我抄的电路上并没有那个电感,但是看其他的图一般 ...

你测一下DS有没有击穿不就知道了,没见你说烧保险丝,只有viper12a前面的电感烧掉,一般都是内部MOSFET击穿,常见故障了。
如果整流桥和IGBT击穿,保险丝必烧,IGBT还有可能会炸开,这些都是万用表一分钟内搞定的事情,把功率部分排查完再看后面的,低压部分坏的几率不高,只有电阻电容老化造成检锅不灵敏等软故障,至少加电能开机。

那个电感是差模滤波,减小EMI泄漏,这个功率不大估计就省了。

网友:
修电器要记住一个原则,保险丝电阻电感电容等无源器件烧掉的话,一定要同时检查回路里的有源器件,切忌直接替换就上电,否则很容易进一步损坏其它东西,甚至伤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一下DS有没有击穿不就知道了,没见你说烧保险丝,只有viper12a前面的电感烧掉,一般都是内部MOSFET击 ...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第一次拆机的时候发现这个电感外皮裂开了,其他什么都没坏。拆下来一测发现坏了,换了个值稍微大一点的滤波电感,一上电保险还有buck整个回路的大部分全部烧了。所以现在完全不确定是哪坏了,因为整个buck都烧了。是不是VIper22的mos很容易击穿啊?

那个电感当保险丝用了,我发现实际的保险根本不管用,那二极管引脚都烧融化了,保险才断。。

功率器件IGBT和整流器一拆机就测了,还都是好的呢。。所以当初看见裂皮的电感就直接换了就上电了。。小功率部分包括buck原理当时还不懂所以就没测了。。

上电之后一个氢弹出来了。。嘿嘿。。我捂着耳朵还听见挺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第一次拆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电感外皮裂开了,其他什么都没坏。拆下来一测发现坏了,换 ...

那个保险丝是保护IGBT部分的,至少5A吧,0410电感哪扛得过5A的保险丝。
然后你换了个功率更大的烧不断的电感,以buck的直通结构来说,估计后面低压部分都凶多吉少……
电磁炉内部的电磁环境比较恶劣,辅助电源的反激IC是故障率最高的,比烧IGBT还多。
集成MOSFET的反激IC一般只有600多V耐压,很容易被尖峰电压击穿,厂家如果肯下本钱的话,用控制器 + 900V的MOSFET的结构可靠性就会好很多。

楼主:
下面上传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同步部分,其实就是个ZVS电路。。还有一些温度检测,7805之类的就不上图了。
下面仿真ZVS部分,我仿真发现没有振荡,理论讲应该振荡的,感觉电感L1的电流没有线性上升,所以C4-100p下面的电压很快上升。。

左面运放一引脚是固定电压,另一点取自IGBT的C,当C电压低于一定值后,左面运放输出低电平。C2右面电压充电,后面的339输出高,IGBT开启从而实现了ZVS开启。。大致就这样吧。没太细分析,本想仿真看看波形,也没震起来

比较疑惑的是下面箭头的使用,Q3正常工作应该不起作用,不知道上电时如何。。。

楼主:
刚才找了一个九江的电磁炉看了一下,原理差不多,多了几个功能,下面是原理图中的非隔离反激,半波整流,估计那个22欧的电阻和我板子上的330uh色环电感一样,都实现了“保险丝”的作用。比较纳闷的是FB没有接电压?难道开环还是从VCC获取反馈电压了:

下面看看他的浪涌保护,如果浪涌没有来,那么6脚就是9K1和3K9的分压,其设定过流值,如果浪涌来了那么6脚电压大于7脚,输出0,Q200关闭,Q201开启,IGBT关闭实现了浪涌保护。。如果浪涌和过流没有起作用,那么Q200是开启的,所以Q201关闭--不影响正常IGBT工作,A处还作为中断让MCU判断浪涌和过流发生的次数多少。。。上面抄的电路是将浪涌和IGBT高压保护放在一路比较器上了,这个图把浪涌和过流检测放在一路了,而高压保护单独放在一路了。下面就是由电流互感器实现的过流保护,其输出的电流经过整流滤波由MCU采集,注意其经过了R217,所以R217右面是负电源,所以电流越大,7脚电压越小,输出0,Q200关闭,Q201开启,IGBT关闭实现了过流保护。。唯一比较疑惑的是反馈阻容值的出现,而且输出也对地加入了一个470p的电容,不知道什么作用,不过那个470p没接,单单50hz也不知道那个C206能否起到作用?

这个电路还多了一个上电延时,估计意思就是上电时不让IGBT动作,因为5V是由上面的开关电源提供,所以5V建立的比较晚,上电之后交流电通过R209和R210让Q201导通,IGBT关闭,之后5V建立Q200通,所以Q201关闭--从而IGBT工作正常。。这样实现了上电延时。。。

再往左面看有三个部分,2个部分都是温度的检测就是简单的电阻分压,多了一路电压的检测,不知道加这个有啥用,检测缺相还是咋的?

最后也就是同步跟我抄的那个一样,同样的振荡电路同样的驱动电路,不过高压的保护单独出来了

楼主:
嘿嘿,考考大家两个问题,如上楼最后一幅图片,左面两个黑色箭头

1,C401有啥作用?
2,R302有啥用?为何灌电流没有加?

楼主:
今天把buck部分的元件买回来了,修好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几个电磁炉的sch。。貌似原理应该差不多,有时间测测去。。

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2014-08-25):
很专业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