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四轴的一键返航和无头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03-24):
之前看到九鹰也出四轴了,也没觉得什么新鲜的,今天仔细看了看,发现两个有趣的事
1.这个有一键返航,这么小的四轴肯定没有GPS,那么一键返航时怎么实现的?
2.这个有无头模式,所以遥控器和四轴都有电磁罗盘,可是这个是空心杯电机的,坛子里做过的都说小四轴电机干扰大,做不了磁罗盘。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1NDM2Mjk2/v.swf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1Mzg0NjUy/v.swf

网友A:
没做过小四轴,在大四轴上调磁罗盘的时候发现电机内部磁铁对磁罗盘影响不大,校准一下还能用,感觉影响最大的是电机转动时电池或电调的大电流产生的磁场会严重干扰磁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小四轴,在大四轴上调磁罗盘的时候发现电机内部磁铁对磁罗盘影响不大,校准一下还能用,感觉影响最大 ...

大四轴无刷电机的磁铁是对称的,外部没什么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键返航是用的惯性导航??

貌似不是,应为人移动的时候,四轴会跟着!!!!

楼主:
我一点都没懂好吧。。。。

网友C:
应该是遥控器的原因吧。要不然怎么按遥控器的方向来。。

后面是在墓地里拍的? 我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没关系吧

惯导怎么知道遥控器在什么位置,除非遥控器上也有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遥控器的原因吧。要不然怎么按遥控器的方向来。。

后面是在墓地里拍的? 我擦,,, ...

难不成判断各个方向的遥控器信号强弱????太难了吧

网友D:
伟力929四轴飞行器只用了三轴陀螺仪,飞得很稳,你知道用的什么控制方法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不成判断各个方向的遥控器信号强弱????太难了吧

话说根据无线信号估计位置是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话说根据无线信号估计位置是可以实现的吧、、、、

但是无线定位应该是有很多观测点,只有遥控器一个观测点的话行不通吧。而且无线定位难度高价格也不菲,不可能用在这上面啊

网友F:
根据无线模块的RSSI值得到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929四轴飞行器只用了三轴陀螺仪,飞得很稳,你知道用的什么控制方法么? ...

只用陀螺仪本来就飞的很好,我做小四轴的时候刚开始就只用陀螺仪,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无线模块的RSSI值得到距离的

可是方向怎么判断,而且无线信号还会有反射之类的

网友G:
没有飞之前我也很想知道商家是如何实现一键返航的,飞了之后才发现宣传的虚假让人生气。所谓一键返航,是用户将飞机机头手动对准飞行者,然后按一键返航,飞机就向飞行者飞回来,相当于飞机前进动作。飞机到操控人员身边时,要么关油门,要么用手将飞机抓住,否则飞机继续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飞之前我也很想知道商家是如何实现一键返航的,飞了之后才发现宣传的虚假让人生气。所谓一键返航,是用 ...

我看视频里面会围绕遥控器的啊。还有能拐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飞之前我也很想知道商家是如何实现一键返航的,飞了之后才发现宣传的虚假让人生气。所谓一键返航,是用 ...

原来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视频里面会围绕遥控器的啊。还有能拐弯的。

看楼上的哥们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视频里面会围绕遥控器的啊。还有能拐弯的。

用红外来的,原理和路威(Rovio)自动归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无线定位应该是有很多观测点,只有遥控器一个观测点的话行不通吧。而且无线定位难度高价格也不菲,不 ...

具体我不懂啊,不过之前在学校见计算机的小伙伴开发手机安卓软件实现无线定位啊。。。。只是听到过,也没在意

网友H(2014-07-17):
简单的问题   你们偏偏想的那么复杂!  动动脑子  卸开遥控器 看下  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的问题   你们偏偏想的那么复杂!  动动脑子  卸开遥控器 看下  都懂的

你这个简单的方法得有钱买

网友:
我猜 遥控器上有个红外发射器,四轴上红外感应器,找红外信号就可以了。
或者四轴上有个小灯在闪,遥控器装个颜色传感器等,就可以很容易的识别,四轴的方向,然后反馈给四轴,控制朝你飞来。

网友:
小四轴干扰虽大 但还是能做磁罗盘的

网友:
我觉得没你们想得那么复杂。9鹰介绍视频中都已经说明了,无头模式是有限制的,那就是开始起飞的时候遥控器必须对准尾灯,这样只要飞机在人的前方,通过Yaw角的计算,可以将遥控的方向量经过旋转变换后执行动作,看上去也就是无头模式。

网友(2014-10-30):
29楼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遥控器数据怎样根据yaw 的值进行转换呢!

网友(2015-11-12):
你好,我是四轴爱好者,目前准备做四轴simulink仿真,请问你手里还存有四轴matlab模型吗?能否借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我对于这个功能也很好奇,没有GPS的话真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