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X1276的DIOx引脚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4-03-24):
最近在开发SX1276模块,使用LoRa模式,参考了一个例程,但是对于DIOx引脚的配置不理解,请高手指教!
1、在发送初始化的时候将RegDioMapping1配置为0x41,那么DIO0对应的就是01,只有这样的配置在DIO0引脚才会产生数据包发送完成指示,即一个高电平的跳变,可是在芯片资料上写的并不是这样,DIO0配置成01时是没有意义的,不知为何;
2、在接受初始化的时候将RegDioMapping1配置为0x01,那么DIO0对应的就是00,这是DIO0会有接收完成指示,根据资料的表格似乎也不是这样的对应,不知哪位高手能给指点指点,多谢!
下面是DIOx映射的表格

网友:
帅哥,用的哪家的模块,我们专业提供LORA全系列产品,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国内前端模块最大厂家。企鹅105800683.

网友:
这个应该是fsk模式下的引脚映射!

网友(2014-06-10):
楼主,建议自己配置下,试下加估计理解。

2楼是代理IC的吗?

楼主:
已解决,3楼正解,LoRa模式下的映射表有专门的一个小表格介绍,在SX1272资料上是Table15,SX1276应该也是类似

网友(2014-11-06):
正准备用,MARK!

网友A(2015-04-10):
您好!请教个问题,这个模块你是怎么解决多机发射信号碰撞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教个问题,这个模块你是怎么解决多机发射信号碰撞问题的

我没有这么用,我都是用一个模块作为基站,去轮询其他模块进行通讯,没有多个模块主动发射的情况。
如果你绕不开多个模块主动发射的情况,可以看看CSMA/CA的原理和算法,我只是看过,但是没有实际运用过。
有一些ZigBee芯片内部集成了这个算法,比如AT86RF2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这么用,我都是用一个模块作为基站,去轮询其他模块进行通讯,没有多个模块主动发射的情况。
如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