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2,如何输出-12,正负5V啊?要纹波小点的

楼主(2014-03-24):
输出电流在500ma左右,以前没做过电源 ,请大家提供点思路

网友A:
什么意思,要三个电压吗,-12V、+5V、-5V

网友B:
是否要求隔离?纹波小到什么程度?几十mV?还是几mV?还是uV级?

网友C:
隔离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果没接触过电源,建议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要三个电压吗,-12V、+5V、-5V

对啊,蓄电池的12V输入,要求有三个输出分别是-12,+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果没接触过电源,建议买成品

隔离怎么做啊?给老师做,买成品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要求隔离?纹波小到什么程度?几十mV?还是几mV?还是uV级?

纹波几个mv难做嘛?越小越好,光通信上面用的

网友D:
买个金升阳的模块  或者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6%BA%9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纹波几个mv难做嘛?越小越好,光通信上面用的

几个mV有反激的有难度,用推挽开环来做,然后次级稳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金升阳的模块  或者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2042&highlight=ADC%2B%E ...

要使用金升阳的模块的话,用多大功率的比较合适呢?
要求是输出12(蓄电池),输出正负12,正负5,每路最大能输出400ma电流,选一个大点功率的模块做前置,后面用线性稳压,再加点滤波可行吗?
基础太差,那个帖子看得云里雾里的,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mV有反激的有难度,用推挽开环来做,然后次级稳压一下

不懂啊

网友:
一定要都隔离么

楼主:
随便吧,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隔离

网友(2014-11-13):
引用 楼主:
随便吧,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隔离

  哈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