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软件虚拟HID设备控制鼠标键盘,我想从TCP接收的数据...

楼主(2014-03-25):
就像那种   安卓手机当电脑的鼠标使

网友:
做一个hid类的虚拟驱动
ddk的例子里面就有这个,叫做vhidmini

网友:
软件写驱动,可能还不如用单片机做个HID设备,从串口接TCP数据(电脑上用个软件转发下)。

这样通用性可能更高,稳定性也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