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PIC16F1828用内部16M晶体进行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1,现在有个项目,两个单片机A和B相距1米远
2,因为成本 的原因,两个单片机直接用内部16M晶体进行串口通讯,
3,请问这样会用什么问题啊,因为数据的适时性不高,波特率是不是低一些会更好,多谢!

网友:
波特率下降可以减少误码率,内部晶振的稳定性不太好,就怕通信会出现错误

网友:
串口直接通信,距离加大,会造成波形失真,路径上的干扰耦合等问题。
如果要增加信号还原度,可以考虑增加上拉电阻,降低码率等手段。
如果距离更远就要考虑用差分通信,比如485等串口协议了。

网友:
顺便说一句,线最好用双绞线,粗一点儿的。
在非差分信号低频的情况下,这种干扰虽然小,
但是要知道线上电阻衰减以及干扰是对信号完整性有影响的。

网友:
9600干扰不大就这么用没事

楼主:
感谢大家,用9600试过几片,好象没有什么问题,不晓得量产时会不会有问题,我用铬铁加热其它中的一世片,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