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是否支持镁光N25Q512芯片?

楼主(2014-03-25):
lpc1768是否支持镁光N25Q512芯片?

这两天在看N25Q的手册 驱动不好写。。。

网友A:
SPI NOR FLASH,可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NOR FLASH,可以支持的。

在看官网提供的例程 有点复杂呢

有没有类似的连接方式原理图呢 ?

网友B:
N25Q512!!!!!!  都有这货了?64MB的NOR存储器???什么价格?量产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看官网提供的例程 有点复杂呢

有没有类似的连接方式原理图呢 ?

总共8个脚,4线SPI。
你给我说说哪里复杂了?

很明显你不会用到XIP和QSPI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共8个脚,4线SPI。
你给我说说哪里复杂了?

楼上的用过XIP和Qspi功能吗?用4350做过QSPI功能的,但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N25Q512!!!!!!  都有这货了?64MB的NOR存储器???什么价格?量产了吗?

看官方已经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8个脚,4线SPI。
你给我说说哪里复杂了?

没用过4线的spi 只用过标准的miso mosi的那种 所以有点迷茫了

楼主:
只是为了存储数据 其他的用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4线的spi 只用过标准的miso mosi的那种 所以有点迷茫了

4线SPI = SCK+MOSI+MISO+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SPI = SCK+MOSI+MISO+CS

我看到时序图上面有D0,D1《D2《D3 那么应该是8线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时序图上面有D0,D1《D2《D3 那么应该是8线制?

那叫 quad SPI

网友C:
这个LPC1768是没有SPIFI的,有的就是普通的四线SPI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LPC1768是没有SPIFI的,有的就是普通的四线SPI而已。

使用普通的四线spi 能满足要求么 只是存数据 可以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普通的四线spi 能满足要求么 只是存数据 可以实现么?

可以的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两种模式兼容的。

网友D(2017-03-18):
引用 楼主:
在看官网提供的例程 有点复杂呢

有没有类似的连接方式原理图呢 ?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但是一直都没有调出来,

目前只能够读出 芯片的ID 号而已,读写数据始终都出错,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请问一下你的调试成功了没有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但是一直都没有调出来,

目前只能够读出 芯片的ID 号而已,读写数据始终都出 ...

调试成功了,写了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基于LPC1768读写两片N25Q256的原理与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成功了,写了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基于LPC1768读写两片N25Q256的原理与实现  ...

你好,我以前使用的 N25Q256A 的这个芯片的程序已经没有问题了啊,

现在目前使用的是 N25Q512 这个芯片的,程序死活都没有搞定啊,曾经梦想着只是容量的不同,改个地址就可以了,

可现在一直都没有搞定啊,很纠结啊,如果有 N25Q512这个芯片的,可以发给我一下吧,

现在我的 这个 N25Q512 目前也设置为 4字节模式了,读取状态为也是显示是进入4字节模式了,quad 模式也进入,但是现在就是读写数据不行

进入 quad  模式:
/*
**************************************************************************************
函数名称:QSPI_Quad_Enter
函数功能:进入 QUAD 模式
返回值:QSPI_OK读取成功,其他值失败
**************************************************************************************
*/
QSPI_StaticTypeDef QSPI_Quad_Enter(void)
{

  uint8_t _RegVal[2] = {0xFF, 0x55};

  QSPI_WorkMode = 0;

  if(QSPI_Read_SR(READ_ENHANCED_VOL_CFG_REG_CMD, &_RegVal[0], 1) != QSPI_OK )   // read reg 0x65
  {
    return QSPI_ERROR;
  }

  if(_RegVal[0] == 0xDF)       // N25Q512A13640 芯片初始值 = 0xDF
  {
//    _RegVal[0] &= 0x57;         // bit7=0,bit6=1 QUAD 模式, bit5 系统保留且必须设置为0,
    _RegVal[0] = 0x07;           // 0x17
                                 // bit3=0(VPP accelerator) Enabled
    if(QSPI_Write_SR(WRITE_ENHANCED_VOL_CFG_REG_CMD, &_RegVal[0], 1) == QSPI_OK)  // 设置为 QUAD 模式 reg 0x61
    {
      QSPI_WorkMode = 1;
      HAL_Delay(50);  // delay 50ms
      _RegVal[0] = 0xff;

      QSPI_Read_SR(READ_ENHANCED_VOL_CFG_REG_CMD, &_RegVal[0], 1);     //  read reg 0x65 都回来的值为 0x07 ,说明 ok, 写入如读出的值一样
      printf("READ_VOL_CFG_REG_CMD 0x85 reg  =  0x%X \r\n", _RegVal[0] );
    }
  }
  else
  {
    printf("QSPI N25Qxx Chip Error  ... ... \r\n");
    return QSPI_ERROR;
  }

  printf("QSPI N25Qxx QSPI_WorkMode  = %d  ... ... \r\n", QSPI_WorkMode);
  return QSPI_OK;
}

// 进入4字节模式
static uint8_t QSPI_EnterFourBytesAddress(QSPI_HandleTypeDef *hqspi)
{
#if   1
  uint8_t _RegVal;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 Initialize the command */

  /* Enable write operations */
  if (QSPI_WriteEnable(hqspi) != QSPI_OK)
  {
    return QSPI_WRITE_ENABLE_ERROR;
  }

  if(QSPI_WorkMode)   // QUAD Model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
  else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ENTER_4_BYTE_ADDR_MODE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Send the command */
  if (HAL_QSPI_Command(hqspi,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Configure automatic polling mode to wait the memory is ready */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hqspi,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HAL_Delay(20);  // delay 20ms

  // 读取 0x70 状态,查看是否进入 4 Byte Address Mode
  QSPI_Read_SR(READ_FLAG_STATUS_REG_CMD, &_RegVal, 1);   // FLASH_4B_MODE_ENTER  = 0xB7,        /* enter 4-byte address mode */
  if(_RegVal & 1)
    printf("N25Q512A QSPI 已经进入 4 Byte Addr Mode  =  0x%X \r\n", _RegVal );
    printf("N25Q512A QSPI 没有进入 4 Byte Addr Mode  =  0x%X \r\n", _RegVal );

  return QSPI_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