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马老师的按键状态机改成一个函数,这样可否?

楼主(2014-03-25):
看了马老师那个一个按键,多个功能的帖子。然后自己改成一个函数来实现状态转换,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

在硬件电路上已经测试过了,可以实现。但不知道合不合理???

unsigned char key_driv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KEY_STATE_0;//初始状态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time_long = 0; //长按计时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time_double = 0; //双击计时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按下?   判断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N_key;  //返回值初始为无键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0 == key_press) //当前为低电平
                        {
                                        key_state = KEY_STATE_1;//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消抖与确认态
                if (0 == key_press)
                        {
                             key_time_long = 0;
                             key_state = KEY_STATE_2;// 按键仍然处于按下,消抖完成,状态转换到按下键时间的计时状态,但返回的还是无键事件
                        }
                else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此处完成和实现软件消抖,其实按键的按下和释放都在此消抖的。
                        }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1 ==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转换到下次判断是否双击
                                         key_time_double = 0;
                        }
                else if(++key_time_long >= 100)  // 继续按下,计时加10ms(10ms为本函数循环执行间隔)
                        {

                             key_return = L_key;        // 按下时间>1000ms,此按键为长按操作,返回长键事件
                             key_state = KEY_STATE_4;   // 转换到等待释放状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 此状态判断单击或者双击

                      if (0 == key_press)   // 又一次单击(间隔肯定<500ms)
                    {
                         key_return = D_key;           // 返回双击键事件,回初始状态
                                         key_state = KEY_STATE_4;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 这里500ms内肯定读到的都是无键事件,因为长键>1000ms,在1s前低层返回的都是无键
                                {
                                         if(++key_time_double >= 50)
                                 {
                                      key_return = S_key;      // 500ms内没有再次出现单键事件,返回上一次的单键事件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返回初始状态
                                 }
                        }
                        break;

              case KEY_STATE_4:                 // 等待按键释放状态,此状态只返回无按键事件
                if (1 ==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A:
沙发,
鼓励 + 有空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鼓励 + 有空验证下。

O(∩_∩)O谢谢

楼主:
顶一下,来看看这样合理不

网友:
感觉挺好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扔到定时器中断里面

楼主:
这是我第一次用状态机,所以来看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扔到定时器中断里面

我定时器一毫秒的,然后在大循环,判断是否10毫秒就检查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定时器一毫秒的,然后在大循环,判断是否10毫秒就检查一次

只说我个人观点,如果将按键读取放在大循环里面,你觉得方便么?
比如 最简单的几行代码,肯定希望一调用ReadKey()返回就是按键值。如果你还在主循环里面不断设置中断标志来判断ReadKey()的值,那程序结构就很混乱了。

if(ReadKey() == KEY_1)
{
     Led_1_ON();
}
if(ReadKey() == KEY_2)
{
     Led_2_O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说我个人观点,如果将按键读取放在大循环里面,你觉得方便么?
比如 最简单的几行代码,肯定希望一调用 ...
if (time_10ms_ok)            //每10ms执行一次,
        {
             time_10ms_ok =0;
             key = key_read();       //《====== 10ms一次调用按键中间层函数,根据返回键值,点亮不同的LED灯,全面测试按键操作是否正常
             if (key == L_key)
                 ........//点亮A_LED,关闭B_LED和C_LED
             else if(key == D_key)
                 ........//点亮B_LED,关闭A_LED和C_LED
             else if(key == S_key)
                 ........//点亮C_LED,关闭A_LED和B_LED
         }

我在大循环这样不行么?参考马老师的帖子的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不推荐放在定时中断中,至于原因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任何方法都有优点和不足,要采用最可靠和适合实际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不推荐放在定时中断中,至于原因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任何方法都有优点和不足,要采用最可靠 ...

谢谢马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