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控制问题,求设计方案

楼主(2014-03-25):
请问我想用stm32的pwm控制电机的转速,用三极管,igbt以及mosfet作为可供选择的控制元件,电机参数为7.4v,3a,电源电压为7.4v,电压转换成单片机的3.3v已经解决,求问控制部分的电路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A:
H桥或者直接用集成电路

网友:
这个提问的有点大吧,简易先看看电机套件的原理图

网友:
还没有说是什么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或者直接用集成电路

我不要求反转,只要正转调速即可,我在想用ir2110加上个mos管,不知道大神有没有电路图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要求反转,只要正转调速即可,我在想用ir2110加上个mos管,不知道大神有没有电路图没 ...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应用——基于STM8S系列单片机》
把这本书找来看看先

网友:
IO口直连TIP122就行,简单,我之前用LPC1114控制24V直流电机调速就这样,PWM方式

网友:
请问是什么电机????

网友:
好大一把散弹枪。

网友:
找个现成的驱动不就ok了。

网友B:
你的散弹枪太狠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散弹枪太狠了点吧。

何为散弹枪?求科普

网友:
一般都会用到MOSFE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为散弹枪?求科普

你的问题问的太大了,能具体点不,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要求反转,只要正转调速即可,我在想用ir2110加上个mos管,不知道大神有没有电路图没 ...

搜一下编码器,有反亏作用

网友:
不都是用全桥控制的嘛,网上很多全桥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为散弹枪?求科普

网上很多全桥半桥的电路,一搜一大堆

网友:
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吧。 7.4V的电压,低压,一般的MOS管驱动芯片是用不了的。如果不需要方向控制,可以直接用单管驱动。若需要方向控制,考虑 P管+N管的方式会简单些

网友:
想动态性能好,单向转也还是要用全桥,用双极性PWM控制,如果是半桥单极性有限制PWM,控制特性在低速是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