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音乐的频谱图在15k附近有一条蓝色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25):
如图,网上下载的无损音乐,有些在15k或16k附近有一条蓝色线。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更明显......还是大明星大制作里的专辑里的主打歌曲......席琳·迪翁的《A new day has come》专辑中的《A new day has come》

没有记错的话,这个频率应该是刚刚好15.735kHz的,对应着NTSC制式的行频,至于怎样来的,我就不清楚啦......

我猜嘛,有可能跟CD的采样率有关......因为当年第一代数字录音系统,就是用NTSC格式的录像机来记录数据的...... 3 * 490 * 30 = 44100,44.1kHz这个奇葩数字也是因此而来

网友A:
说明有一种乐器,在此处有固定音量
PS:我瞎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有一种乐器,在此处有固定音量
PS:我瞎掰的

瞎掰的都这么有水平。。。

网友:
这种应该是翻录的吧,cvbs行频信号在15khz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