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驱动交流接触器干扰严重

楼主(2014-03-25):
用笙泉单片机通过NPN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吸和断开时对单片机干扰严重,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样解决的?

网友:
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
请百度“阻容吸收”!

网友:
換單片機

网友A:
接触器不带负载时动作是否会干扰单片机,建议单片机电源用线性两级稳压!

网友:
建议做好隔离

单片机(做好电源处理,与接触器共网供电考虑到电源串扰)->施密特非门->光耦(单片机和继电器电源隔离)->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软件上就不说了  看着办吧

网友B:
主要是单片机电源没做好,隔离,足功率。实在不行就二级电源

网友C:
给LZ一句真心话,阻容是最具性价比的办法,几毛钱就可以解决,什么隔离都是浮云,金升阳隔离电源+光耦等都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单片机电源没做好,隔离,足功率。实在不行就二级电源

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电源隔离很难做的,加阻容是一个办法,但还是有机会出现.如果负载不是太大,可以考虑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电源隔离很难做的,加阻容是一个办法,但还是有机会出现.如果负载不是太大,可以考虑固态 ...

记忆中以前做时钟led时,办公室运行很正常,带回家,电视或是空调一开就自动复位了。。。后来7805前加了n个大容量电容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忆中以前做时钟led时,办公室运行很正常,带回家,电视或是空调一开就自动复位了。。。后来7805前加了n ...

那还是在家里干扰源较少的场合下,如果换做复杂的工况(高周波机,火花机等等),这个是非常难解决的,之前固态继电器不普及时,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来解决哦,直到固态继电器普及,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当然,成本肯定增加了,不适合大批量生产.

网友E:
MCU_IO扇出+基极电阻+三极管+继电器,继电器触电控制大型交流接触器。经常用,从没加什么阻容吸收,一点问题没有。
LZ还是仔细考虑下电源分配及设计技巧吧。干扰从此进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CU_IO扇出+基极电阻+三极管+继电器,继电器触电控制大型交流接触器。经常用,从没加什么阻容吸收,一点问 ...

这位兄弟看来是高手,只不过说话喜欢点到为止啊!多说一点又何妨呢,大家一起提高嘛

网友G:
笙泉单片机抗干扰貌似还可以,应该系统问题,单片机与继电器尽量远离,加强电源处理及PCB布线处理好地线

网友:
楼主把原理图 和 pcb贴出来看看。这样好分析点!

网友:
光电隔离+CR吸收回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位兄弟看来是高手,只不过说话喜欢点到为止啊!多说一点又何妨呢,大家一起提高嘛 ...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电路结构文字表述完全,重点电源处理也提及了。再多说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
冒猜没用滴,无图无真相

网友E:
补张图吧,实在没什么特别说的。至于电源,留足够余量,PCB布线注意回路抗干扰处理即可

网友H:
换固态的吧!在接触器闭合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电磁干扰!因为在接触的时候会产生电火花!!要是还得用的话就必须得对接触器做屏蔽!!

网友:
不要轻易怀疑MCU,要知道,MCU的鼻祖照样用在航空航天的产品上,难道现在的MCU比不上以前的MCU了?

楼主:
加了RC吸收再实验好了许多,产品板子面积比较小离片机最近的一个继电器还是偶尔会有干扰,考虑明天试试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不带负载时动作是否会干扰单片机,建议单片机电源用线性两级稳压! ...

我外用稳压电源单独给板子通的电,板子上有三个继电器离片机最近的一个干扰最严重,这种干扰应该不是通过电源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笙泉单片机抗干扰貌似还可以,应该系统问题,单片机与继电器尽量远离,加强电源处理及PCB布线处理好地线 ...

以后会注意,真是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固态的吧!在接触器闭合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电磁干扰!因为在接触的时候会产生电火花!!要是还得用的话就 ...

准备换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电路结构文字表述完全,重点电源处理也提及了。再多说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

干扰是个综合因素,的确需要多学习

网友(2014-05-15):
四个二极管桥把触点的交流改成直流干扰会小许多!

网友(2014-06-29):
可以考虑参考一下PLC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张图吧,实在没什么特别说的。至于电源,留足够余量,PCB布线注意回路抗干扰处理即可 ...

学习了RC电路图片留下谢谢

网友:
光电耦合+固态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主的PCB是不是走线不好,可以把图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2015-11-13):
引用 网友C:
给LZ一句真心话,阻容是最具性价比的办法,几毛钱就可以解决,什么隔离都是浮云,金升阳隔离电源+光耦等都 ...

请问阻容是并联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吗?大小怎么取

网友:
老生常谈了
论坛里面搜索一下,好多的
问题很严重
哎,不说了

网友:
RC阻容吸收,成本比较低;当然采用光耦隔离也可以的

网友(2016-03-28):
引用 网友C:
给LZ一句真心话,阻容是最具性价比的办法,几毛钱就可以解决,什么隔离都是浮云,金升阳隔离电源+光耦等都 ...

怎么做阻容吸收啊?有没有具体电路啊?我的继电器后级接的是电子镇流器,每次灯管就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