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46Z外部中断无法进入,请帮忙(已解决)

楼主(2014-03-25):
正在学习M0+,进行到外部中断阶段,中断一直无法进入,仿真时发现停留在arm_cmo文件的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函数中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1、硬件平台:FRDM-46Z
2、测试方式:按下开发板按键(SW1),触发PTC_3端口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促使LED2(红灯)翻转。
*程序实现方式:在飞思卡尔官方例程(KL46_SC)的gpio_led_demo工程基础上,加入野火的exti构件。变动部分的代码如下:
*****************************************
主程序部分:
int main (void)
{
            /*LED init*/
        gpio_init(PORTD,5,1,1);
        gpio_init(PORTE,29,1,1);

        /*SW init*/
        exti_init(PORTC,3,zero_up);

        while(1)
        {
          for(uint16 i=0;i<10000;i++)
          {
            for(uint16 k=0;k<1000;k++)
            {
              ;;
            }
          }
          gpio_turn(PORTD,5);
//          gpio_turn(PORTE,29);
        }
}
*****************************************
中断服务程序isr.c: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exti.h"
#include "gpio.h"

void exti_isr(void)
{
    uint8  n=0;      //引脚号

/*  根据自己的引脚号,自己编写,这里给出 n= 0 的模版,即 PTAn 产生外部中断
*  也给出 n=26 例子 ,自行修改 n 即可  ,添加用户任务就行
*/

//========================== n = 0 模版 ========================================
    n=3;
    if(PORTC_ISFR & (1<<n))             //PTA0触发中断
    {
        PORTC_ISFR  |= (1<<n);          //写1清中断标志位
        /*  以下为用户任务  */

        gpio_turn(PORTE,29);

        /*  以上为用户任务  */
    }
}
*****************************************
中断服务程序头文件isr.h:

#ifndef __ISR_H
#define __ISR_H 1

#undef  VECTOR_47
#define VECTOR_47 exti_isr

extern void exti_isr(void);

#endif  //__ISR_H

*****************************************
外部中断构件exti.c: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gpio.h"
#include "exti.h"

/*************************************************************************
*                             野火嵌入式开发工作室
*
*  函数名称:exti_init
*  功能说明:EXTI外部GPIO中断初始化
*  参数说明:PORTx       端口号(PORTA,PORTB,PORTC,PORTD,PORTE)
*            n           端口引脚
*            exti_cfg    触发选项和上拉下拉选项
*  函数返回:无
*  修改时间:2012-1-20
*  备    注:
*************************************************************************/
void  exti_init(PORTx portx, uint8 n,exti_cfg cfg)
{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portx);      //开启PORTx端口

    PORT_PCR_REG(PORTX[portx],n)= PORT_PCR_MUX(1)| PORT_PCR_IRQC(cfg & 0x7f ) | PORT_PCR_PE_MASK | ((cfg & 0x80 )>>7);   // 复用GPIO , 确定触发模式 ,开启上拉或下拉电阻
    GPIO_PDDR_REG(GPIOx[portx])&=~(1<<n);           //输入模式
    set_irq_priority((INT_PORTD - 16),1);
    enable_irq(INT_PORTD - 16);                           //使能PORT中断,PORTA的ISR中断号为87
}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说程序仿真时停留在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你在初始化过程中就调用此函数,建议你看看具体程序停在哪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说程序仿真时停留在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你在初始化过程中就调用 ...

停在这个选择语句中:
if (err != 1)
    {
        /* Determine which of the NVICIPx corresponds to the irq */
        div = irq / 4;
        prio_reg = (uint8 *)((uint32)&NVIC_IP(div));
        /* Assign priority to IRQ */
        *prio_reg = ( (prio&0x3) << (8 - ARM_INTERRUPT_LEVEL_BITS)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在这个选择语句中:
if (err != 1)
    {

亲,请参考我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586-1-1.html

网友:
看看能的 飞币 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请参考我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586-1-1.html

你好,还是老问题,停留在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中,程序能走第一遍,第二遍就卡在哪里了。可以的话,能不能把你的外部中断程序我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是老问题,停留在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中,程序能走第一遍,第二遍就卡在 ...

楼主你好
请问根据4#楼建议,参考那个链接帖子修改后,还是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根据4#楼建议,参考那个链接帖子修改后,还是会有问题吗? ...

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
能否与大家分享一下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呢?

网友(2015-02-08):
程序自己写的么?还是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