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和9轴姿态数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25):
6轴(没有磁场数据)和9轴姿态数据似乎都是三个角度,请问有哪些区别啊?

网友:
yaw方向飘

楼主:
6轴(没有磁场数据)的yaw的0度指向哪个方向?
9轴姿态数据的yaw的0度指向哪个方向?南?北?

网友:
6轴没有加磁力计,所以yaw积分处理后会有累积误差,短时间还好,时间长了漂移过大yaw就没有参考价值。9轴的加了三轴磁力计可以修正yaw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