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大功率MOS管(驱动24V 5.6A直流电机)

楼主(2014-03-25):
请推荐大功率MOS管(驱动24V  5.6A直流电机)  P+N  MOS

网友:
24V,P管不合适吧

网友:
电流才5.6A,p+n应该可信

楼主:
要做H桥驱动P+N
管子要10A左右,耐压要100V左右的MOS.请在家推荐下.谁用过质量可靠的,供货好

网友:
可有成本要求,这个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
IRF9540和IRF540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A:
MT4606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4606可以满足要求

看错了,MT4606耐压在30V

网友:
IRFR1205 + IRFR5305
IRF3205 + IRF4905

网友:
新手问问“P管不合适吧”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