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NIOS里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4-03-26):
我把I/O口设成边缘触发中断,如果我想像51单片机里一样,上升沿一来直接进入中断执行某任务(如让LED灯亮),我该怎么写NIOS里的程序?

楼主:
我想请问下官网上还有什么资料可用于nios的软件开发么?我手上只有一个embedded peripherals,只有写寄存器的说明,但像alt_irq_register这样的命令却未提及

楼主:
第三种是:(我觉得靠谱点的)
PIO外部中断

  #include "system.h"                      //包

  含基本的硬件描述信息
  #include "altera_avalon_timer_regs.h"    //定义内核寄存器的映射,提供对底层硬件的符号化访问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包含基本的I/O口信息
  #include "alt_types.h"                   //Altera定义的数据类型
  #include "sys/alt_irq.h"
  #include "sys/alt_alarm.h"             //系统时钟服务头文件
  #include "unistd.h"                      //延时函数usleep()

  #define le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LED_BASE
  #define ke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KEY_BASE

  void KeyDown_ISR(void* context, alt_u32 id);
  void KeyDown_Init();

  alt_u8 data;

  //按键中断服务函数
  void KeyDown_ISR(void* context, alt_u32 id)
  {
  if(key != 0x01) { while(key != 0x01); data++; }
  led = data;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KEY_BASE, 0x00);   //清中断捕获寄存器
  }

  //按键中断初始化
  void KeyDown_Init()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KEY_BASE, 0x01);   //开KEY中断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KEY_BASE, 0x00);   //清中断捕获寄存器

  alt_irq_register(KEY_IRQ,0,KeyDown_ISR);           //注册中断函数
  }

  int main(void)
  {
  KeyDown_Init();
  led = 0x00;
  while(1);

  return 0;

  }
但是不理解紫色线处为何要在此清零?

网友:
第二种跟NIOS还有关系吗?

所有中断触发后都需要一个清中断动作(有些是带自动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