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断电重启板子读出来的数据为0

楼主(2014-03-26):
最近在弄MPU6050芯片,把程序烧录板子,就可以读取数据了。但是一重启板子电源,数据就为0 。。为什么啊。唉 。大家帮个忙啊。。搞了2天了。。

楼主:
//                delay_IIC( 500);
//        //解除休眠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PWR_MGMT_1 , 0x00 );
//        //delay_IIC( 500 );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SMPLRT_DIV , 0x07 );
////delay_IIC( 500 );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CONFIG , 0x06 );
//        //delay_IIC( 500 );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GYRO_CONFIG , 0x18 );
////delay_IIC( 500 );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ACCEL_CONFIG , 0x01 );
//

        delay_IIC( 500);
        //解除休眠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PWR_MGMT_1 , 0x01 );//0x6B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1:退出睡眠模式,设取样时钟为陀螺X轴。
        //delay_IIC( 500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SMPLRT_DIV , 0x04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4:取样时钟4分频,1k/4,取样率为25Hz。
//delay_IIC( 500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CONFIG , 0x02 );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2: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00Hz左右。
        //delay_IIC( 500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GYRO_CONFIG , 0x18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lay_IIC( 500 );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ACCEL_CONFIG , 0x10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0X10:加速度计量程,8g。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0x37,0x32  );// 中断信号为高电平,推挽输出,直到有读取操作才消失,直通辅助I2C。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 0x38,1     );// 使用“数据准备好”中断。
        Single_Write_IIC( SLAVEADRESS ,0x6A,0x00  );// 不使用辅助I2C。
这两种初始化都试了,,都不行。

楼主:
没有人啊。。。

楼主:
没有人么。。。。求救啊

网友:
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