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rofibus dp从站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1、使用NEC的MCU+SPC3的方案进行设计,代码移植官方的开发包。
2、碰到的问题是主站的波特率,我从站是可以正确监测到的,寄存器04=0x41;05=0x09;
解析的结果是WD为波特率控制模式;DP为等待参数化;可是后面CPU再也没有接受到中断请求了,所有一直在等待参数化。
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看。

楼主:
补充一个监听到的报文
DC 02 02 DC 02 02 68 07 07 68 FF 82 46 3A 3E 02 00 41 16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68 43 43 68 FF 82 44 3F 3E 01 02 00 01 1E 01 00 01 00 FF 02 00 00 64 00 0B 00 3C 00 01 00 00 53 00 0A 7E 01 02 05 14 05 14 05 14 1C 02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97 00 02 00 FF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5 16 10 03 02 49 4E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4 02 49 4F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5 02 49 50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6 02 49 51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7 02 49 52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8 02 49 53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9 02 49 54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A 02 49 55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B 02 49 56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C 02 49 57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D 02 49 58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E 02 49 59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0F 02 49 5A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0 02 49 5B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1 02 49 5C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2 02 49 5D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3 02 49 5E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4 02 49 5F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5 02 49 60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6 02 49 61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7 02 49 62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8 02 49 63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9 02 49 64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A 02 49 65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B 02 49 66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6D 3C 3E ED 16 10 1C 02 49 67 16 DC 02 02 68 05 05 68 84 82
后面还一直有数据在总线上面。

网友:
不懂,但很想知道支持楼主

网友:
最好找个能用的DP从站对比着调试。DP的资料网上该有的都有了,楼主慢慢啃吧,我也不大懂。
二楼的数据怎么没有换行呢,看不明白。

网友A:
低调上传一个DP协议分析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调上传一个DP协议分析软件。

感谢分享~
话说关于Profibus的帖子不多呀  是不是Profibus的应用不多呢?

网友:
LZ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用过SPC3,SPC3不便宜啊,我们用FPGA自己做从站协议的,呵呵呵

楼主:
一片FPGA也不便宜吧。

楼主:
复7楼兄弟、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移植原厂代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片FPGA也不便宜吧。

FPGA便宜的有二三十的啊,足够了。
只需要做个比串口高级一点的收发器,一个状态机,能传令牌,能处理SD1帧,回答SC就行了。这些帧都很短,很好被硬件处理。
真正的数据帧嘛,就缓存着,等主机软件处理吧,不需要FPGA做
如果低速一点,例如187.5K,甚至用纯软件做了都OK。

楼主:
你的方案不错,1片SPC3上百块啊,伤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案不错,1片SPC3上百块啊,伤不起。

呵呵,如果按我上面说的半软半硬的做,估计一个最小的带内置RAM块的FPGA都够用了。逻辑部分应该不需要多少,硬件需要处理的数据帧很短,只是得要一个256字节的数据帧缓存。如果两个缓存一收一发更好。
最便宜的Actel的A3P060感觉上都够了(100脚,淘宝价16.5)
或者Xilinx的XC3S50AN也行,只是它144脚,稍微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按我上面说的半软半硬的做,估计一个最小的带内置RAM块的FPGA都够用了。逻辑部分应该不需要多 ...

那请问自己用FPGA做, V0 V1 这些功能都能实现吗?
顺带请教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V1里面的 状态消息 和 告警消息 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调上传一个DP协议分析软件。

低调下载了DP协议分析软件。

网友(2014-10-13):
LZ可否分享一下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监听到的报文
DC 02 02 DC 02 02 68 07 07 68 FF 82 46 3A 3E 02 00 41 16 68 05 05 68 84 82 6D 3 ...

LZ可否分享下电路

网友(2014-12-08):
用aspc2实现profibus主站有人干过吗

网友(2016-04-06):
低调下载  工具

网友:
低调下载  工具 +1

网友:
STM32软件也能实现,只是波特率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调上传一个DP协议分析软件。

收下软件,不知道哪位兄弟有PbViewersetup的无限制版本
现在都联系不到作者出钱也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