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千兆网络芯片有哪些比较好用

楼主(2014-03-26):
想用IP网络传TS,用到高速网络芯片。求推荐一款千兆网络芯片。

网友:
铜球

有合适的收藏备用。

网友A:
坛里有位高手做了一款千兆网交换机,你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位高手做了一款千兆网交换机,你搜

谢谢了

网友:
MARVELL的88E1111

网友B:
这是交换芯片吗?

网友:
MARVELL 88E1512  Realtek RTL8211

网友:
LS推荐的都是PHY,要CPU带GMAC才行。
大多数GbE控制器是PCI-E总线的。
所以你首先要确定CPU带GMAC还是PCI-E,否则都是浪费大家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交换芯片吗?

仅仅是一个PHY,10、100.1000自适应

网友:
ax88180+88e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