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不能脱离实践:高频除了无线通信上,还有什么用?

楼主(2014-03-26):
学东西有个宏观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不然学了大半年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什么意义。
谁能给初出茅庐的我谈谈高频的用处。

网友:
还可以烤鸡~

网友:
参考微波炉~

网友A:
烤鸡?那得多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鸡?那得多大功率

参考电磁炉。

网友:
呃,涡流
让我车后面那根处于谐振状态的小天线情何以堪

网友B:
500g的烤鸡加热到110℃大概需要 0.5*(Δt*C)=0.5*90*4.12KJ=180KJ

假设磁控管的微波整体转化效率是25%,微波照射烤鸡的吸收效率是50%,等效于输入电功效12.5%

E=P*t,假设加热烤鸡需要1000s时间,有效功率为P=E/t=180KJ/1000s=180W

有效功率是整体输入电功的12.5%,所以微波炉的输入功率是ΣP = P / η = 180/0.125=1440W

网友:
牛逼哄哄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烤鸡?那得多大功率

家用微波炉输入功率一般750W~1500W,其它就如7L估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家用微波炉输入功率一般750W~1500W,其它就如7L估算的。

这么大功率的,一直不敢碰,现在频率玩越低,感觉越低越难,不过频率越低,玩通信越有意思。

几百W功率,如果没有谐振腔,通过波导直接发射到空中,不知道能烧什么,是不是得先烧磁控管啊,大师如果知道,还请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一直不敢碰,现在频率玩越低,感觉越低越难,不过频率越低,玩通信越有意思。

几百W功率 ...

波导就是个谐振天线,通过波导发射到开放空间怎么会烧磁控管?只能烧坏脑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波导就是个谐振天线,通过波导发射到开放空间怎么会烧磁控管?只能烧坏脑子……   ...

呃,看来修微波炉是得小心了,没谐振腔不通电,还是踏实玩小功率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呃,看来修微波炉是得小心了,没谐振腔不通电,还是踏实玩小功率的好了。 ...

微波炉没啥好修的,尤其是磁控管部分,最多就换个整流和电容,弄完盖好外壳再通电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没啥好修的,尤其是磁控管部分,最多就换个整流和电容,弄完盖好外壳再通电就是了。 ...

确实没啥好修的,大问题我也修不了,我遇到的都是控制板那边出问题,磁控管那从来没见过坏的,到是老化的很多,修好过三台,都是把控制板拆出来修,多数也都是接触不良,或者进水短路的问题,修好后都组装完才敢通电试机的,知道微波有多厉害,小心翼翼的。那种最简单的机械定时器的,坏了我都是让他们直接扔...

网友:
貌似楼歪了

网友:
此楼已歪,下面接着讨论“怎样修微波炉”

网友:
换一样,说说雷达

网友:
无接触测量,+2楼大师的烤鸡

网友:
金属表面热处理
高频电控的话 比较容易控制热处理深度

网友C:
其实光是无线通讯已经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够你学个十年八载的,才学了大半年可以说连门都没入,当然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00g的烤鸡加热到110℃大概需要 0.5*(Δt*C)=0.5*90*4.12KJ=180KJ

假设磁控管的微波整体转化效率是25%, ...

感觉哪里算错了,貌似不需要这么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哪里算错了,貌似不需要这么久吧。

磁控管的转换效率肯定不止25%啦,应该在70%以上。

网友E:
摩托罗拉就是搞高频通信的,结果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摩托罗拉就是搞高频通信的,结果就.......

摩托罗拉的灵魂早就去了安森美和飞思卡尔,只剩下一个传说般的品牌贴在手机上哄哄消费者,随着还记得摩托罗拉的辉煌岁月的人越来越少,品牌价值也慢慢消失,自然就落得被Google剥皮拆骨的下场。
一个企业的半导体部门可以先后分拆出两个牛X的半导体企业,可想而知摩托罗拉90年代以前是多么的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没啥好修的,尤其是磁控管部分,最多就换个整流和电容,弄完盖好外壳再通电就是了。 ...

有个高压保险管(里面带弹簧),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摩托罗拉的灵魂早就去了安森美和飞思卡尔,只剩下一个传说般的品牌贴在手机上哄哄消费者,随着还记得摩托 ...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光是无线通讯已经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够你学个十年八载的,才学了大半年可以说连门都没入,当然不知道 ...

现在的无线通信是不都是电磁波通信?

楼主:
大家说了很多,我总结下:
微波炉 天线 雷达 无接触测量
金属表面热处理

楼主:
说是说了不少,就是不对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无线通信是不都是电磁波通信?

基本上都是,包括光其实也是电磁波的一种,所以光纤都可以说是电磁波通信。
不过也有例外,例如超声波也可以作为无线通信载体,甚至我当面跟你聊天都可以说是声波无线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说了不少,就是不对题,

你自己定了这么一个空泛的题目,自然得到各种天马行空的答案。

网友:
核磁共振、原子钟

楼主:
此贴到这里就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