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如何2倍频,不用pll?

楼主(2014-03-26):
对于2倍频的问题想了好久没个结果。大家有什么高见么?

网友:
为什么不用高频率往低降呢?
二分容易二倍难啊亲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

但也不能超过主频啊

网友B:
CLK移相90度得CLK1,CLK1与CLK异或得CLK2即2倍频

网友:
用逻辑门可以做个 但是脉宽不是50%的。

网友C(2014-05-23):
引用 网友B:
CLK移相90度得CLK1,CLK1与CLK异或得CLK2即2倍频

请教如何移相?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移相?谢谢

取反。。。。。

网友:
还是相移比较,ZLG的人说的!!!!

网友:
如图,利用非门间的延时,再加异或实现

网友:
这种倍频电路只对高频有效吧

网友E:
这种倍频电路稳定吗?

网友:
如图,利用非门间的延时,再加异或实现,这种设计很巧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倍频电路稳定吗?

肯定不稳定。。。没有PLL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取反。。。。。

soga!!不对啊,取反是移相180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soga!!不对啊,取反是移相180啊!

移相个毛,取反是加个非门延时。计算好管脚延时,从里面输出一路反相,进去再异或。就是skew和jitter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移相个毛,取反是加个非门延时。计算好管脚延时,从里面输出一路反相,进去再异或。就是skew和jitter大了 ...

那怎么保证占空比?

网友:
太高深了,还是用锁相环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怎么保证占空比?

占空比还有必要保证吗?没必要吧。实在需要保证,就在FPGA里面做一个布线路径,然后看布线后的延时调整路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占空比还有必要保证吗?没必要吧。实在需要保证,就在FPGA里面做一个布线路径,然后看布线后的延时调整路 ...

两级级联后升4倍频,然后再2分下来占空比应该就是50%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两级级联后升4倍频,然后再2分下来占空比应该就是50%了

错。你得到的什么也不是。你可以在纸上画一画,就明白了。倍频的前提是,你得有50%占空比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你得到的什么也不是。你可以在纸上画一画,就明白了。倍频的前提是,你得有50%占空比的方波。 ...

不为抬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错。你得到的什么也不是。你可以在纸上画一画,就明白了。倍频的前提是,你得有50%占空比的方波。 ...

并且这种情况下前一级的占空比也不是50%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并且这种情况下前一级的占空比也不是50%

你以为你那一堆门的延时都是固定的吗?告诉你吧,你拿一个7404,你会发现里面每个门的延时都不一样,翻转速度千差万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你那一堆门的延时都是固定的吗?告诉你吧,你拿一个7404,你会发现里面每个门的延时都不一样,翻转 ...

题主说是fpga的情况,自然是说片内的情况,我就说这个意思。
难道你真要我弄成verilog,把综合网表和仿真时序贴上来吗
还能不能好好交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你那一堆门的延时都是固定的吗?告诉你吧,你拿一个7404,你会发现里面每个门的延时都不一样,翻转 ...

别的不说,你这句话“倍频的前提是,你得有50%占空比的方波。 ”,确实是说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别的不说,你这句话“倍频的前提是,你得有50%占空比的方波。 ”,确实是说错了 ...

OK,你对,没问题,我不晓得你做了多少时间数字电路,说不定很牛B。可我碰巧能给你个时序图,你自己看看到底需不需要那个前提。

你能告诉我,我得到的这个波频率是多少吗?占空比是多少吗?频率稳定吗?能被锁相环锁定吗?你在任何数字电路用非门异或门得到的波,说句实话,都是输入1和2那样子;如果你再倍频,得到的就是输出O的样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OK,你对,没问题,我不晓得你做了多少时间数字电路,说不定很牛B。可我碰巧能给你个时序图,你自己看看 ...

对不起,我确实弄错了。
我没有仔细验算下,草草模拟了下正好碰上便以为然,是为不智;盛气凌人,语出不尊,是为不礼。
年轻人冒犯之处请多包涵。前辈肯不吝赐教,在下感之区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对不起,我确实弄错了。
我没有仔细验算下,草草模拟了下正好碰上便以为然,是为不智;盛气凌人,语出不 ...

便以为然,是为不智;盛气凌人,语出不 ...

兄弟,你这套路不错,偶采纳了,十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便以为然,是为不智;盛气凌人,语出不 ...

兄弟,你这套路不错,偶采纳了,十分感谢 ...

诚意道歉,非复制。
一大早就弄乌龙,羞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诚意道歉,非复制。
一大早就弄乌龙,羞死了。

一个数字倍频问题引发的血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数字倍频问题引发的血案

++1024              !

网友:
技术讨论,不错!

网友K:
其他论坛看到的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其他论坛看到的

这个也是靠门电路的延时效果进行倍频的,看楼上大家讨论的推断,这个图也只能用在高频数字倍频,不然占空比实在太小了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J:
这个也是靠门电路的延时效果进行倍频的,看楼上大家讨论的推断,这个图也只能用在高频数字倍频,不然占空 ...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码盘编码二倍频属于低频,低频估计只能自己用计数器的方式来计算周期输出才稳定了,后一个输出前一个的二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

但也不能超过主频啊

上升沿、下降沿会被占空比影响的。

网友L:
2倍频可以实现,无法控制占空比。
4倍频再除2,没用,占空比实现不了50%。

网友M:
引用 网友L:
2倍频可以实现,无法控制占空比。
4倍频再除2,没用,占空比实现不了50%。 ...

2倍频可以实现,占空比也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要搞到50%,非常困难。认真选取R、C参数,输入频率不变的话,估计还是可以搞到50%占空比的。
同样,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这个电路总是可以进行倍频的。

LTSpice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M:
2倍频可以实现,占空比也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要搞到50%,非常困难。认真选取R、C参数,输入频率不变的话, ...

晕,你这是给定了一定限定条件,当然可以在50%附近。

我是指输入频率未知,但原始频率是50%占空比,简单的电路是没有办法2倍频后占空比仍然维持50%。

网友:
可以参考最早的Xilinx FPGA的DLL实现方法:做一个大的可调硅延迟线(全局走线啊,LUT啊,etc);然后利用布线延迟鉴相,动态反馈了去调整延迟线的长度。
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做2倍频是可行的;但是工作量不是太靠谱。

这个的实现会充分理解FPGA内部的布线资源和延迟,对于IP优化等等可能有用;一般情况下,除了娱乐,然并卵。

网友:
我以前做这二倍频,想尽办法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极其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