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个模拟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4-03-26):
请问这个1MA的恒流源是怎么产生的啊。我算出来得不到那个1MA,我的计算方法是:运放3脚电压=1脚电压    5脚电压=6脚电压=7脚电压/2=(3V-1脚电压)/2,有错吗?跪求大侠赐教   这样的话,那个R523之间的压差就不会是3v了。。

网友A:
V7=V3+VR,所以R523上电压恒为VR=3V,电流1mA

网友B:
假设3脚电压为U1,7脚电压为U2,1脚电压为U3。  UB组成放大倍数为2的同向放大,UA为电压为电压跟随 U3=U1,U2=((3V+U3)/2)*2=3V+U1,电流I=(U2-U1)/R =((3V+U1)-U1)/3k=1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3脚电压为U1,7脚电压为U2,1脚电压为U3。  UB组成放大倍数为2的同向放大,UA为电压为电压跟随 U3=U1,U ...

谢谢,运放5脚电压=6脚电压没错吧。。那运放5脚的电压应该是(3-U1)/2,怎么会是(3+U1)/2。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7=V3+VR,所以R523上电压恒为VR=3V,电流1mA

谢谢大侠,有点不解。麻烦请问我那个计算方法错在哪里啊?

网友A:
V5=(V3-VR)/2+VR=(V3+V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V3-VR)/2+VR=(V3+VR)/2

谢谢。V5不就是VR和V3之间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吗?我的理解是V5=(V3-VR)/2, 为什么还要V5=(V3-VR)/2+V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运放5脚电压=6脚电压没错吧。。那运放5脚的电压应该是(3-U1)/2,怎么会是(3+U1)/2。不解 ...

UB还是一个同向加法器。

网友:
楼主,5脚电压应该是(3V-V1)/2+V1,你在楼主位这里算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V5不就是VR和V3之间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吗?我的理解是V5=(V3-VR)/2, 为什么还要V5=(V3-VR)/2+VR     ...

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计算原理就知道你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V5不就是VR和V3之间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吗?我的理解是V5=(V3-VR)/2, 为什么还要V5=(V3-VR)/2+VR     ...

你再好好想想,不加V1,算出来的只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但要得到5脚的实际电压,不得加上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计算原理就知道你是错的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V5不就是VR和V3之间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吗?我的理解是V5=(V3-VR)/2, 为什么还要V5=(V3-VR)/2+VR     ...

你可以反推一下,假如VR是3V,V5是多少V?你再用你的公式推算,看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
这个电路干嘛用?

网友:
菜鸟也来凑凑热闹,大概算了一下
欲求解的电流用I表示,那么I=(V7-V3)/3K, 因此有必要理清V7与V3的关系
首先求出V7:从U506B电路可以看出(V7-V6)/10K=(V6-0)/10K, 该式可以推出V7=2*V6
其次求出V3:从U506A电路可以看出(V1-V5)/10K=(V5-PREF3.0V)/10K, 同时V1=V2=V3, 因而可以推出V3+PREF3.0V=2*V5
然后因为V5=V6,所以V7=V3+PREF3.0V,即理清了V7与V3的关系:V7-V3=PREF3.0V
最后得出I=PREF3.0V/3K=1mA

网友(2014-09-12):
三楼说的非常好

网友:
R533处的电流是不是 (U5-3)/10K        而这个电流等于R532的电流   对不  R532电流为(U5-U1)/10k     两个等式联立      U5=U1+3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控流器件可行吗

网友:
标记下,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网友:
好像大家都会,Vout=Vin+3,so,1mA。这个电路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把上面的那个当差分分析
U7=10k/10k(3-0)+U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