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Processor Expert做UART初始化,其功能有待改进(已解决)

楼主(2014-03-26):
对Processor Expert不是很熟,想用做个UART初始化,怎么不能输入波特率呢?而是选择什么divisor什么什么,是我不会用,还是本身就是这样?

楼主:
设置截图

网友:
你好,楼主!
建议你可以在PE中选择如下图所示的串口模块,其参数配置要比你的简单很多。

网友:
如果仅仅是使用串口功能,就不要使用UART_INIT模块,使用Serial_LDD模块。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你现在还在用PE吗?感觉怎么样,交流一下。。。

楼主:
用得少,感觉不咋样,还是希望官方会出驱动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还在用PE吗?感觉怎么样,交流一下。。。

PE还是很好用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讨论,大家都会帮助到你。
PE自带的典型应用,就能帮你上手那些_LDD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得少,感觉不咋样,还是希望官方会出驱动库。

暂时飞思卡尔的驱动库SDK尚未发布,(听说)是在这个月将会发布第一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214-1-1.html在这个帖子中,大家就已经在讨论什么时候能够推出官方驱动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还是很好用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讨论,大家都会帮助到你。
PE自带的典型应用,就能帮你上手那些_LDD ...

能不能帮帮忙,给一个K60FN1MLQ12下使用PE初始化DMA和串口5(使用的是TWR),使用软件控制发送一个数组的例子啊。我这折腾了几天,到现在也是只能发送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