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80电源电流输出不够3A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26):
各位牛人,大侠们,我设计12V---3.3V@3A电路使用了APW7080,但实际使用时发现无法达到3A电流,如下为原理图,

如下是PCB图

若接需2A电流的负载,电路正常,但隔几十秒,3.3V会跳到0V,然后又跳到3.3V
若接需3A电流的负载,电路就不工作,直接输出低

C28 3300的电容试过470, 1000, 2200,等值
R73也试过33K
C72试过1000p

但都问题依旧
且我一次生产了50片板,都是此问题,望有经验的同志给指点一二。

网友:
输出端加 22uF x 2 的 MLCC 电容.

网友:
注意一定要选 X5R 材质.

网友:
4A片子想要达到3A的输出应该是很困难的

楼主:
22uF  X5R材质这个不难呀,明天试试, 单个47uF的我是试过的

楼主:
不过要让电流达到3A, APW7080的文档上有说要用470uF的电容,我也试过,不过没办法确定ESR是不是30m欧,我觉得应该也没那么严格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输入电源引起的,这种问题同类芯片芯片遇到过,可以在芯片的1脚与地直接就近接一个47uF左右低ESR电容,再测试下有没有改善

楼主:
普通的47uf 陶瓷电容行吗,低ESR的买的时候要怎么注意呢?

楼主:
还有dongxia ,在输入端弄个47u电容是啥子原理,我在输入端放了1000uF的电解了,芯片输入还放了0.1uF电容

楼主:
正在拷机测试,先在输入端接了47u 10V的陶瓷电容(有点被烧的风险),测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在输出端也接了47uF 10V的陶瓷电容,现在能够输出3A电流了,存在拷机运行。
相当感谢各位的解答,再拷两天机没问题我就给分。
特别感谢dongxia , 饭牛牛!
这个30分分给2个人要怎么弄?? 我也没悬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要让电流达到3A, APW7080的文档上有说要用470uF的电容,我也试过,不过没办法确定ESR是不是30m欧,我觉 ...

输入问题不大, 关键在于输出电容.
输出电容很关键.

楼主:
我把输入输出都加了47u电容,目的还是比较稳定,究竟为何,还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