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蓝屏,atikmpag.sys错误信息,是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4-03-26):
同学的ThinkPad SL410,ATI的显卡,蓝屏,如下

开机的屏幕是这样的:

但重启几次会恢复“正常”。
另外还有花屏:

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后就能进入系统了,
请问各位大神,是显卡挂了么?要换主板了?

网友:
很有这个可能

网友:
应该是显存或者内存条

网友:
难道ATI也出显卡门???

网友:
碰到过, 08年的一个联想笔记本出现过, 显卡过热导致虚汗, 然后这吊样的......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虚焊了,ATI也有显卡门了?

网友A:
应该是过热导致的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热导致的虚焊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诸位

网友:
前几天室友也是出这个问题, 开机只要看视频或者开撸大师测试就挂掉.  太像了. 最终确定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