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打样,0.9mm的孔做出是标准的0.9mm吗,还有PCB板耐温多少

楼主(2014-03-26):
如题:JLC打样,内径0.9mm的孔做出是标准的0.9mm吗,还有PCB板耐温多少

楼主:
顶一下,等待答案,

网友A:
还有关心PCB耐温的呀?  绝对比器件高多了

网友:
好像陶瓷板子的耐高温的

网友:
提起JLC,哥就是眼泪。有质量问题的板子也快递过来,没注意电装后,调试不通。检查问题结果是短路,PCB没腐蚀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关心PCB耐温的呀?  绝对比器件高多了

需要关心,必须 -40 ~ 125 ,
孔径问题已经电话咨询了,误差是+/-0.08mm

网友(2017-10-16):
引用 楼主:
需要关心,必须 -40 ~ 125 ,
孔径问题已经电话咨询了,误差是+/-0.08mm

耐温是多少度啊?

网友:
关于温度:

问:我们的板子要放在125度烘箱里168小时烘烤。
答:生产板子时烤炉为130度,至于时间就确定不了哦。

问:PCB能耐-40到125摄氏度不?
答: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会影响PCB性能。

问:焊接时铬铁温度300摄氏度可以不?
答:没做过热冲击实验,最好将铬铁温度调到235-288摄氏度使用,注意不要重复焊接。

我司板材耐温130度,波峰焊温度不能超过265正负5度。

网友:
什么设备用?车用的?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