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yclone iv上使用DDR2 iP核,管脚是手动分配还是自动?

楼主(2014-03-26):
在cyclone iv上使用DDR2 iP核,管脚是手动分配还是自动?
手动好像不太可靠,
大家谁用自动分配过pin ,是个什么分配步骤?

网友:
可以制动分配引脚? 还没听说过Qii 有这么高级的功能,
你是不是说写个简单的脚本 分配的呢?

网友:
自动毛线呀,它怎么知道你的ddr连到哪去了。

网友:
想必楼主说的是先自动分配好后,再画电路图,以免有些引脚分配有限制(比如必须在某个bank上等等),要是先画了板子,后来发现引脚不能那样分配就晚了

网友:
现在手机上面用的DDR可以用这些测试吗

网友A:
quartus有自动分配ddr功能.
先搞个能编译的ddr工程,不指定pin,编译后,在pin分配那个界面,似乎要选什么就可以...忘记了.

网友A:
Pin-planner里面,有back-annotate功能.

网友(2014-05-07):
选定bank,软件就会自动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planner里面,有back-annotate功能.

引脚反标   功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artus有自动分配ddr功能.
先搞个能编译的ddr工程,不指定pin,编译后,在pin分配那个界面,似乎要选什么就可 ...

不好意思,在这里插一下。
各位有没有CYCLONE IV系列FPGA挂一片16位DDR2的例程,给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自动个毛,软件都是傻子,得手动分配引脚 。

楼主:
我就是说的 ,Pin-planner里的 back-annotate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