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一个线性稳压稳流电源0-30V/0-10A

楼主(2014-03-26):
先上图,看看再说.LCD是19264,旋转开关调节电压或电流,CPU是M128做主控,以后会逐步加入键盘输入数字.0-32V,0-10A,精度.0.01V,0.01A

网友A:
上个原理图看看,做电源的核心就在于电压电流反馈怎么做

另外,整流二极管也太奢华了吧?需要用那么多并联吗?用TO-220封装的肖特基,应该能省不少地方

网友:
不错啊,不过现在还用M128有点奢侈了

网友:
整排的3dd15哦,关注

网友:
3DD15哦,现在还有厂家在生产吗?

网友:
顶起,楼主打算开源吗。

网友:
为什么要分立二极管而不要整流桥?桥堆不是更省空间和便于加散热片散热吗?

楼主:
方桥想用,后来核算成本高,不如这样的,而且在整块板上,不需要线拉来拉去.这个是线性电源,成熟的电路,已经生产10几年了,就是现在在此基础上加了数控而已,因为这个做的很成熟,所以一直沿用下来.包括3DD15,用其他的都试过,不如金属装的好.电流容易上去热量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原理图看看,做电源的核心就在于电压电流反馈怎么做

另外,整流二极管也太奢华了吧?需要用那么多并联 ...

省不了多少地方,但承包会增加,安装也要烦点,用这样的,省事,省心.而且这样是10几年下来的成熟电路,没有坏过.

楼主:
为什么不容易坏?就是用料猛啊,别人看起来奢华,费料.但换来了稳定与可靠.

网友:
顶,希望lz开源

网友:
实验室还有一盒子3dd15,老货

网友:
我做了个10A的环牛,但是板子还没做,能上你的原理图看看吗?

楼主:
原理图没有,和当地厂家合作,对方没给电源部分.控制方面就是常规的CPU输入输出接口.没特别的.特别的应该在线性电源那边.可能对方给于保密吧,商业秘密哦.理解.

网友:
请问lz,你的板子上的接线端子是哪个型号,看起来很牢固。

楼主:
街上买的,没有标型号,变压器和端子固定是自己做的支架.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铝线.

楼主:
一会上图,完成了一些功能.

楼主:
图来了,大家有什么看法?这个是否有前途?
是否有厂家感兴趣?可以预定哦

网友B:
自己绕变压器怎么会用铝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变压器怎么会用铝线呢。

经常要用变压器,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绕呢?铝线价格低啊.

楼主(2014-05-11):
基本调试完成,0-32V,0-11A,基本误差0.05V最大,分辨率0.01V,步进0.01V,电流步进0.01A,分辨率0.01A.
32V时误差0.02V,1V时误差0.04V.

网友(2014-06-24):
这个成本有点高吧,商用不是很适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要用变压器,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绕呢?铝线价格低啊.

有没有满载测试发热量有多严重?

网友:
什么特性都是空谈。

输出3V或以下低压,外接数字万用表,记录电压。然后接入近满载的电阻,看看数字表显示,有实测视频更隹。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C:
最近我也在做一个呢,也是30V 10A 带19264屏,软件还没有开始。但发现管子热量很大,做了预稳压,能达到效果,就是变压器会响呢。大家有办法没?电路是参考春风电源的结构,加了电子负载功能,一起组合成二象限电源。预稳压是陈工那个安捷伦改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也在做一个呢,也是30V 10A 带19264屏,软件还没有开始。但发现管子热量很大,做了预稳压,能达到效 ...

稳压部分,你用了几个功率管?

预稳压的压差设置到多少V?

网友:
就一个247MOS,预稳压压差6.8V.用12V交流档,输出6V跑了一下。其他电压没敢试,昨天一下烧了6个MOS,预稳压开始到4个电子负载部分全完了。这次只能将就做个10V以内的。下次改楼主一样的,把多余的电压散热散掉才是硬道理。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这次是做假电池用的,只能当2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