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讨论:深*圳*地*铁*单*程*票*卡类型及是否为在线卡

楼主(2014-03-26):
如题,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消息。

网友A:
批量更新,一天同步一次,如果有gprs那就是实时在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批量更新,一天同步一次,如果有gprs那就是实时在线

应该是IC卡吧, 脱机的, 但是肯定有定时同步对账机制的, 难不成你想打这卡的注意?

网友C:
哈哈哈哈,楼主,你想在这上面搞点钱??克隆??当心噢,这玩意很容易被逮住,然后就进去吃公家饭了

网友:
深圳的不知道,北京的进站闸口是在线的出站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IC卡吧, 脱机的, 但是肯定有定时同步对账机制的, 难不成你想打这卡的注意? ...

再搞也不搞这个的钱啊,只是了解一下,另外自己读到一些信息,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楼主,你想在这上面搞点钱??克隆??当心噢,这玩意很容易被逮住,然后就进去吃公家饭了{:tongu ...

搞这个的钱就没必要了,我读到的单程票是mifare ul卡,不需要密钥认证,可以把数据读出来,如果说是复制卡倒是简单,不过要知道里面的数据格式才有意义,当然,在线卡就没办法了。
看看读出来的结果:

上面就是卡的全部内容,当然,实际没有这么多字节,用户字节是06*8=48字节。
E1 10 06 00这四个字节是卡的Capability Container,E1表示数据域存储的是NFC论坛定义的数据。
10表示支持的TYPE2的版本,06表示容量,实际换算为06*8B,00是访问权限,这四个位只能设置不能清零。

有张卡已经被我擦掉了,只是随意玩一下,大家不要用于其它应用,只是做学习探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这个的钱就没必要了,我读到的单程票是mifare ul卡,不需要密钥认证,可以把数据读出来,如果说是复制 ...

楼主这个很有研究哦

网友E:
内容可以查看一下 NDEF 格式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很有研究哦

哪有什么研究啊,瞎折腾,看到卡就有欲望读一下。网上有资料说深圳单程票是FELICA,但是是深圳地铁刚刚开通时的,难道现在换了?
应该是mifare ul卡更便宜。深圳地铁单程票上印的就是卡的ID号,七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容可以查看一下 NDEF 格式文档

这个看过了,但手机端软件读不出是NDEF的格式,应该是自定义的。
另外真正的应用如蓝牙配对标签中存储的不仅仅是NDEF数据格式,
标签里存储的是TLV数据包,每一个TLV数据包的V部分才是NDE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容可以查看一下 NDEF 格式文档

谢谢您的提醒,上面这一段是一个NDEF TLV数据格式但内容只是nxp.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打主意了,这卡售出时记录该卡ID对应的票价和时间,仅有效期内才能使用,过期了无效。
主要是服务器数据 ...

没有打主意,只是学习了解一下,卡的使用的字节很少,最有可能的是后台系统只是借用一个卡ID号而已。因此我这张卡的留失,系统已经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打主意了,这卡售出时记录该卡ID对应的票价和时间,仅有效期内才能使用,过期了无效。
主要是服务器数据 ...

这样不合理吧 时间应该是进闸的时候才开始算的吧 而非卖出
我今天去测试一下  买一个2元的  明天才进闸 如果失效 我可以告地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过了,但手机端软件读不出是NDEF的格式,应该是自定义的。
另外真正的应用如蓝牙配对标签中存储的 ...

至少第一条message是NDEF格式的,内容是nxp.com

网友G:
地铁如果不计时失效的话  可以只买2元的单*程*票 坐到任何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第一条message是NDEF格式的,内容是nxp.com

大哥应该知道很多信息! 分享一下啊!讲机制就行!

网友:
上海地铁是离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铁如果不计时失效的话  可以只买2元的单*程*票 坐到任何站

不管做到任何站,出站口是2元范围就可以啦。开个玩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应该知道很多信息! 分享一下啊!讲机制就行!

其实我也只是刚好前几天研究了一下NFC标签,本来想玩一下的,不过手头只有一些一般的S50卡,block0 的数据不能改写,所以就没结果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NFC的资料应该都有
http://members.nfc-forum.org/specs/spec_license

网友H:
深圳是联网的,应该只用了ID部分,楼主,别想太多!!
不过我倒是挺喜欢把一次性卡带出地铁!!目前已经带出了好多张了!!

网友:
没有研究意义,
纯纸质的火车票+二维码加密强又便宜,确实做得好没有假票,
进站闸机与出站闸机都是在线联网的,
只是担心现在闸机的XP系统到期不升级了,这种系统应该用Linux才对呀,

网友:
闸机用XP也没啥问题,与外界是不联网的
广州的用的是linux,曾经见过启动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只是刚好前几天研究了一下NFC标签,本来想玩一下的,不过手头只有一些一般的S50卡,block0 的数 ...

这些资料是必备的,已经下有,NFC论坛里都有。NFC标签说复杂也复杂,刚刚做完一个蓝牙配对标签的烧录器。标准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只是刚好前几天研究了一下NFC标签,本来想玩一下的,不过手头只有一些一般的S50卡,block0 的数 ...

如果你的S50卡是NXP的原卡,BLOCK0是不能改写的,存储的是ID号等,你可以用国产的可改ID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深圳是联网的,应该只用了ID部分,楼主,别想太多!!
不过我倒是挺喜欢把一次性卡带出地铁!!目前已经带 ...

一次性卡=单程票?大哥不厚道,做完车还把票拿走,我都是要票不做车:一次性卡是哪种,还有深圳通和单程票以外的车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性卡=单程票?大哥不厚道,做完车还把票拿走,我都是要票不做车:一次性卡是哪种,还有深圳通和单程 ...

就是单程票,这个东西,就几毛钱,(就是不知道深圳地铁买的卡多少钱,估计一个要差不多10元,)带走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打主意了,这卡售出时记录该卡ID对应的票价和时间,仅有效期内才能使用,过期了无效。
主要是服务器数据 ...

这哥们说对了

网友(2014-05-27):
听过我一做RD的朋友说,深圳的卡是离线的,读卡机只是执行一个读-写的工作,读取卡的信息,如卡号,余额和时间,再写入,不知道真假。

网友(2014-07-28):
公交卡现在好多事CPU卡了,只有一次卡采用m1卡吧!

我接触的北京公交基本上都是cpu卡了

网友(2014-10-14):
深圳通卡可以用手机NFCCARD软件读出最近几次交易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地铁如果不计时失效的话  可以只买2元的单*程*票 坐到任何站

进站后不坐车,里面停个几小时,再从同一个站出来,这样要收全程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