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串口发上来的数据,如何在电脑上显示数据曲线?

楼主(2014-03-27):
串口发上来的是一系列的数值,比如1,2,3,4。。。
如何能在电脑上显示成曲线呢??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方法?

网友:
这个要专门的上位机软件配合吧

网友:
用什么上位机?

网友:
用labview可以

网友:
这很简单啊 ,GDI根据数据绘个图搞定,

网友:
visualscope,需要CRC校验

网友:
有个思路,在电脑上安装  组态 类软件,用里面的曲线图类控件,,,,

下位机,用mcu 走 modbus协议,,,

论坛里面有不少基础例子的

网友:
labview做的比较漂亮和快捷

网友:
很多上位机软件都可以做。
VC,VB,DELPHI,LABVIEW.

网友:
可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网友:
用上位机配合,C#,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