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七问七答。有的真心不懂,请高手参与讨论

楼主(2014-03-27):
              关于步进电机,我也用了有两年了。这中间也学到了些经验。但是更多的是困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面我就把我的问题发上来,请方家赐教!

             问题一:步进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稍微受到阻力,即改变方向,反向运行。
                   答:步进电机存在缺相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接线不实。2是电机线圈断开。前者的可能性居多。检查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其通断。
             问题二:步进电机在控制运行是发生抖动,不能运行。
                   答:原因有1是控制电流大小不够,不能驱动电机运行。2任然是存在缺相的可能性。针对1,应该对照电机及驱动器资料,检查电流大小是否可以满足电机的额定电流。一般驱动器上给出的电流是峰值电流,而步进电机上给出的应该是平均电流。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峰值电流*0.707=平均电流。所以要注意换算关系。针对2的问题解决方法如问题一。
             问题三:步进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噪音大是怎么回事?
                   答:当步进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噪音很大,可以调节驱动器的细分设置,通常可以达到减小噪音的目的。
             问题四:步进电机在接通电路之后,发出滋滋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在没用发送控制信号,电机仍处于接通的时候)

             问题五:接着问题三1,电机的选型问题。首先如何根据需求来选择电机?比如我要拖动的负载是10公斤。我该如何选择步进电机?然后,我选择了步进电机后,假设该电机给出的参数中,额定电流值是3A,我又该如何选择不经电机的驱动器呢?

             问题六:电机的功耗怎么计算呢?用步进电机datasheet 给出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吗?

             问题七:步进电机资料中给出了相电感、相电阻、温升等参数。我该怎么用这些参数呢?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