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AC220V,输出12V,功率3W以内的开关电源IC应如何选择

楼主(2014-03-27):
以前一直做电池供电的项目,偶尔用市电也是用变压器来变压。
现在手上有个东西外壳太小,想用开关电源,市电转12V,配个开关电源的小变压器,想咨询一下各位莫友,可否推荐个合适的开关电源IC,如果有现成的原理图就更好了。

补充:对纹波没太多要求,是作为主电源及继电器电源,后面会再加个稳压IC转3.3v给单片机供电,电压纹波对继电器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A:
太多了,Viper12A,TOP221,FSD200,THX203,还有N多国产的……
不过如果量不大而且没有开关电源设计经验的话,建议你还是找电源厂家订制吧,价钱不会太高的,比自己折腾划算。

网友:
我有解决方案,也做过。可提供IC和变压器

网友:
这个很好做呀,国产一个sop8的IC就行了,成本低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Viper12A,TOP221,FSD200,THX203,还有N多国产的……
不过如果量不大而且没有开关电源设计经验的 ...

谢谢回答,量不大,可是我需要和自己的电路集成在一个板子上的,还是想自己找个原理图来做,这样即便以后有相似的应用时可以直接套用相关电路即可,等于一份技术储备。
我觉得多懂一点总没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量不大,可是我需要和自己的电路集成在一个板子上的,还是想自己找个原理图来做,这样即便以后 ...

每个IC的手册里都有原理图,反激转换器结构都差不多,最主要是变压器参数的计算,还有就是PCB布线、EMI、可靠性等考虑,这些光原理图是不够的,要经验积累。

网友:
IC不是问题,关键是变压器的设计,如果楼主没有类似的经验,强烈建议用成品,不是一天两天能折腾成熟的

楼主:
看了楼上二位的建议,看来低功率开关电源也没那么好弄。我还是先做成外接电源的吧,买12V电源适配器使用,可以对客户说是为了用电安全不把220V直接接装置上,等空闲时再慢慢搞开关电源。确实量不多时就算设计好,进一堆开关电源变压器放着也不太好。
再次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3W,上工频变压器,稍微重点。

网友:
TNY264,很可靠,不被雷击的话我没看过坏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上二位的建议,看来低功率开关电源也没那么好弄。我还是先做成外接电源的吧,买12V电源适配器使用, ...

还有个安规认证的问题,外置电源的话你只需要买带安规认证的就可以了,内置的话你要自己去申请认证,挺麻烦的,费用也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安规认证的问题,外置电源的话你只需要买带安规认证的就可以了,内置的话你要自己去申请认证,挺麻 ...

大师 有没有 体积较小的  能够放到led散热内腔里面的?
AC 转DC  18V   8W左右的就可以了  体积 偏长的 两条手指左右
可否推荐下,
网上找个个图,大概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 有没有 体积较小的  能够放到led散热内腔里面的?
AC 转DC  18V   8W左右的就可以了  体积 偏长的  ...

就找图中这种模块的生产厂家定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找图中这种模块的生产厂家定制就行了。

前期没有量 还真的有点难   我以为有直接现成的

网友:
你可以找做LED的厂商,把你的要求给他们,让他们给你推荐,看图片应该是田谷PFC的,感觉应该没有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