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USB仿真器在淘宝买“全能型”的还是在TI官网买好?

楼主(2014-03-27):
因为要做个低功耗的东东,所以才用了MSP430的MCU,之前用了MSP430 launchpad调试、但在用数字示波器测MCU输出波形时launchpad就莫名奇妙坏了(可能是数字示波器开机瞬间接口有冲击电压把launchpad击坏了吧 而电脑USB没事)。
现在只要买个MSP430 USB仿真器,在淘宝有很多“全能+BSL"的仿真器不知可靠稳定不?还是在TI官网买原装的好?请网友提个意见。

网友:
淘宝上有些可以,有些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网友:
一直在用利尔达的,很好用

网友A:
建议官方的......用过好几个山寨的:有不能在CCS下用的、有SBW不能用的、有驱动搞死人的......反正头都大了,最后买了个官方的就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官方的......用过好几个山寨的:有不能在CCS下用的、有SBW不能用的、有驱动搞死人的......反正头都大了 ...

前车之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官方的......用过好几个山寨的:有不能在CCS下用的、有SBW不能用的、有驱动搞死人的......反正头都大了 ...

在IAR下调试时,可以设几个断点?山寨的只能设1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车之鉴!

TI 官网好像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AR下调试时,可以设几个断点?山寨的只能设1个

这个没试过啊,在IAR环境下只用过山寨的,原装的转到CCS上用了......

不过我没记错的话,断点数量好像和MCU有关,而与仿真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官网好像没货了......

那,去那里买好?

网友C:
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
买利尔达的把,淘宝的实在是不好用,不稳定!

网友D:
利尔达的可以。。。淘宝的有些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淘宝上说的与利尔达相同方案的也出现过问题。。。

网友D:
后来发现。只要不换软件,怎么用都可以。。如果是用F2.F5.F6系列的。可以直接找一个G2553的lanchpad。上边带有一个SBW接口的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来发现。只要不换软件,怎么用都可以。。如果是用F2.F5.F6系列的。可以直接找一个G2553的lanchpad。上边 ...

我的MSP430 lanchpad莫名奇妙的坏了,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啊~

PCB、元件都挺难搞,除非元件都是直插的就用万能板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官方的......用过好几个山寨的:有不能在CCS下用的、有SBW不能用的、有驱动搞死人的......反正头都大了 ...

我在“利尔达网上商城”看了,LSD-FET430UIF[仿真器]报价为400元,也是挺贵的,TI搞的东西这么贵,应该很少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尔达的可以。。。淘宝的有些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淘宝上说的与利尔达相同方案的也出现过问题。。。 ...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元件都挺难搞,除非元件都是直插的就用万能板焊一个。

看来你的水平还要提高。

网友:
杭州   利尔达

网友:
其实功能都是一样了,都是TI的hex文件+芯片,就要看你想买的仿真器内部的保护电路,有没有保护电路对单片机还是很重要的啊,对于仿真器 建议不要贪图便宜

网友:
呵呵 可以从这里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同求,官方有点贵啊。

开始也在淘宝买过,可能找线的问题,所以不能仿真,淘宝的却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退了。
最终找了利尔达的代理商http://staging.lierda.com/server/query_sale.html买了一个MSP430仿真器,价格比官网的报价便宜多了,正确的SBW接线如下:
JTAG口的第4脚VCC target可以空着。

网友F:
淘宝上的和利耳达的都买过,个人感觉都差不多!没那么玄乎,关键看安装的IAR版本,编译环境装好了都差不多,别认为贵的有多好,误区,关键看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的和利耳达的都买过,个人感觉都差不多!没那么玄乎,关键看安装的IAR版本,编译环境装好了都差不多 ...

你要是早点说就好了,你买了很多仿真器吗?以后有问题就找你请教!
我感觉有的问题和使用说明和服务有关,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没有完好的使用说明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利尔达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