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demo板 demo例程能下载,但是库不能下载?(已解决)

楼主(2014-03-27):
官方demo板  demo例程能下载,但是库不能下载?为什么啊

楼主:
我用的是OPENSDA

网友:
都不知你说的是那个板.........

楼主:
我用的ke02 的那个demo板 呵呵 见笑了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说的是FRDM-KE02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说的是FRDM-KE02的板子吗?

嗯 是的

楼主:
我还有新做的一块板子  把库中的例程下载后死在初始化时钟那里 不知道如何解决 我用的是8M外部晶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ke02 谢谢啦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电话咨询一下 我的qq279125140 电话18963027273

网友A:
你说例程可以下载是代码可以烧录的意思吗?
对你的意思理解有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例程可以下载是代码可以烧录的意思吗?
对你的意思理解有点模糊。

(1)在keil下面 用官方的DEMO板 用KE02-SC里面的例程可以正常下载调试

但是用官方的库KEXX_DRIVERS_V1.0.1_DEVD里面的程序 能识别SDA也能识别芯片但是点击下载一直弹出 connect 状态。

用IAR一切正常。

(2)我用我做的那个板子 用swd接口调试 在keil下用官方的库KEXX_DRIVERS_V1.0.1_DEVD能够下载 能够运行我用的晶振是8M的 但是总在这里面就出不去了  while(!(OSC->CR & OSC_CR_OSCINIT_MASK));我应该在哪里修改呢 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在keil下面 用官方的DEMO板 用KE02-SC里面的例程可以正常下载调试

但是用官方的库KEXX_DRIVERS_V1. ...

Q1)在keil下面 用官方的DEMO板 用KE02-SC里面的例程可以正常下载调试
但是用官方的库KEXX_DRIVERS_V1.0.1_DEVD里面的程序 能识别SDA也能识别芯片但是点击下载一直弹出 connect 状态。
用IAR一切正常。

A1:我用Keil MDK 5.10调试E:\KEXX_DRIVERS_V1.0.1_DEVD\kexx_drv_lib_release_r1.0.1\build\keil\ke02\platinum例程没问题呢。
就是仿真前需要设置一下OpenSDA,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在keil下面 用官方的DEMO板 用KE02-SC里面的例程可以正常下载调试
但是用官方的库KEXX_DRIVERS_V1.0. ...

谢谢:)

网友(2014-08-12):
老帖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