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检测315m,433m的超外差或超再生接收模块的仪器吗?

楼主(2014-03-27):
有检测315m,433m的超外差或超再生接收模块的仪器吗,作为来料检测,现在发到现场的总有些模块接收时好时坏的!

网友:
有,自己做个信号源,然后自己做工装检测

网友A:
另外时好时坏的原因,恐怕不是模块坏了,而是干扰造成的
超再生的模块抗干扰能力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时好时坏的原因,恐怕不是模块坏了,而是干扰造成的
超再生的模块抗干扰能力一般 ...

现场处理人员,换了一个接收模块就好了,把模块拿回来我们这边怎么测都是好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2014-06-23):
请问LZ接触过用单片机 解RXB8的码没有   现在手头刚才了几个RXB8模块,有些无从下手。我看到别人有用stm32f103做解码的,性能还算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时好时坏的原因,恐怕不是模块坏了,而是干扰造成的
超再生的模块抗干扰能力一般 ...

请问楼上的朋友接触过用单片机 解RXB8的码没有   现在手头刚才了几个RXB8模块,有些无从下手。我看到别人有用stm32f103做解码的,性能还算稳定

网友:
还有可能是单片机解码程序不稳定导致。不过一般复位也会判断一下。

网友(2015-04-15):
楼主能讲一下 是买的那个公司的315m,433m的超外差或超再生接收模块   和  遥控器的吗?

网友B:
建议大家不要用软解码的,要用硬解码 那个识别率高得多 抗干扰也强很多 ,曾经进过几次接收模块 软解码的都存在问题

网友C:
如果是频偏了可以考虑频谱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频偏了可以考虑频谱仪

超再生接收频谱很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再生接收频谱很宽的

好吧我又瞎说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大家不要用软解码的,要用硬解码 那个识别率高得多 抗干扰也强很多 ,曾经进过几次接收模块 软解码的都 ...

兄弟 能推荐一下从哪儿进的 硬件解码的接收模块比较可靠

网友(2017-11-12):
台湾人开发的A890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本坛不让发链接是吗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也在找这种仪器,,主要测频偏,和发射功率,放生产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