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家用吸顶灯开关一次换一次灯光的控制器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4-03-27):
家里吸顶灯有点亮,看别人吸顶灯开关一次可以切换不同功率的灯管,上淘宝搜了一圈 不知道搜什么名字

有知道的麻烦说下

找到了叫 分段开关

网友A:
非常麻烦,关个灯要按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麻烦,关个灯要按几次.

感觉还可以 开就是开 关就是关  连续开关才是切换灯光

网友B:
分组器  用CD4017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组器  用CD4017自己做一个。

谢谢  用单片机做也很方便 不过有现成的 我还是不要做了

楼主:
找到了  淘宝搜 分段开关  就可以了  我的led和 节能灯能共存了

网友:
分段开关,杂牌的好容易坏

网友:
国产节能灯受不了这么开关,用遥控吧PT2262、2272

网友C(2020-12-25):
分段开关这种控制也有问题,

我现在的灯光是按一次开关,切换一个亮度, 问题在于,  我昨天用的亮度, 昨天晚上关灯,   今天再打开,亮度就切换到下一个上去了,  保存不下来。

感觉,这个通过开关关闭调光, 应该大于一定的开关频率再调,  地频度的开关动作,不应该调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段开关这种控制也有问题,

我现在的灯光是按一次开关,切换一个亮度, 问题在于,  我昨天用的亮度,  ...

看我的贴子,用mcu模拟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分段开关这种控制也有问题,

我现在的灯光是按一次开关,切换一个亮度, 问题在于,  我昨天用的亮度,  ...

分段开关不是这样的啊,关闭后里面电容放电,过一段时间就从头开始了,你这个肯定是坏了。

网友F:
这东西,MCU就可以了,几毛钱的事情,找个有EEPROM的,记住上次状态就行了,都是烂大街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贴子,用mcu模拟一个

要是有成品能满足需求的话,就不折腾自己做了.
买来就能用上了. 想偷一下懒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段开关不是这样的啊,关闭后里面电容放电,过一段时间就从头开始了,你这个肯定是坏了。 ...

这么说提醒了我,会不会买回来的熄灯灯,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MCU就可以了,几毛钱的事情,找个有EEPROM的,记住上次状态就行了,都是烂大街的东西了。 ...

要是有合适成品,还是想买来个试试,改造下现在的吸顶灯

网友G:
淘宝大量的三段调光  改造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大量的三段调光  改造光源。。

我搜搜,不过TB质量参差不齐,等买几个来试试效果

网友:
叫“墙壁开关”
mcu有个特性,比如你设置到1.8V复位,但实际电压高于0.7V时mcu的ram不会变。
上电不要初始化ram,上电一次对ram计数一次就能实现这墙壁开关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