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倍增管 高压供电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4-03-27):
最近在看 光电倍增管 的相关资料。

知道了一些大概的概念,
1、光阴极和阳极间得提供几百伏到一千多伏的高压,还得使用分压器为每一打拿级提供不同的压差;
2、知道可以工作于正高压或者负高压;

对于用电阻分压方法没有异议,但在分压电阻结合三极管后的电路,很是晕乎。。。
如图光电倍增管 高压供电电路:

上图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理解?
是否有其他相关的参考资料?

附(仅电阻分压的图):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A:
两个目的 1 每级的分压 不一样  2 减小电源的动态内阻
提高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目的 1 每级的分压 不一样  2 减小电源的动态内阻
提高响应速度

可否简单分析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