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4系列带不带EEPROM?(已解决)

楼主(2014-03-27):
KE04系列带不带EEPROM?项目里需要单片机掉线后能保存少量的数据(2字节)。K2E4的RTC模块带不带EEPROM?

网友:
楼主,你好!
KE02有独立的EEPROM,但根据KE04参考手册发现亲没有EEPROM。

网友:
楼主你好
像这种KE04系列芯片是否某个模块,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产品简介查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E04&nodeId=01624698C90DE4&fpsp=1&tab=Documentation_Tab